遥控器接收机天线怎么安装好

楼主(2009-03-31):
是用在飞艇上的,接收机天线安装受限制比飞机要小,所以想问高手们怎么怎么安装好?

网友A:
看你想飞远还是飞高,
飞高就水平安装
飞远就垂直
斜一点也行

楼主:
谢谢:用功率增强器,想飞远。当然有一定的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