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T1電機

楼主(2009-03-31):
360T1原配的黄金色電機,使用時雖然很暴力,但對電池的損耗也很大。感覺不太爽。舊款的360電機也用過,感覺剛好,剛柔並濟,可惜SJM已不再發售,唯有試用一下其它品牌的電機,而4mm軸徑的電機卻怎也找不到,不知各位同好有沒有資訊提供呢?

网友:
我也觉得不好,可以买蝎子,有4MM轴选装件卖的

楼主:
恐怕短身電機的扭力不足應付,因為我已DIY了450的电機改倣4mm軸,但飛了2分鐘下來,電機便很盪手,我怕天蠍的表現也會差不多,到時候便白費金錢了。

网友:
觉得太暴就降低油门曲线!

楼主:
使用時雖然很暴力,但對電池的損耗也很大。感覺不太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時雖然很暴力,但對電池的損耗也很大。感覺不太爽。

让你降低油门曲线你不明白?

网友:
XXD的2217合适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說明白一點也不行了,用原配電機時,已把油門試調過最高點降為80%,75%,70%(100%的話尾巴已嗚嗚叫)但因為調低了最高點,而導致可用油門的曲綫百份比也少了,油門輸出在控制時便不夠細緻。同時這電機是大吃怪,就是在同一轉速,它比其它電機也會多耗電。你明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說明白一點也不行了,用原配電機時,已把油門試調過最高點降為80%,75%,70%(100%的話尾巴已嗚嗚叫)但因為調低了最高點,而導致可用油門的曲綫百份比也少了,油門輸出在控制時便不夠細緻。同時這電機是大吃怪,就是 ...

很不好意思,我的360T1普通模式下最高75%IDL时90  85  90,飞的很好也没什么。你试试A123吧!忘了说了降低油门曲线没有你说的不够细腻的问题

楼主:
细腻與否是很個人化,只是我個人感覺,所以感到不爽。不須感到不好意思。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新款电機較耗電,我曾比較新舊款電機在同一摸式及設定下飛行,下來後電池電壓頗有差別。

网友:
确实很耗电 也只有123才能爽飞了

网友:
降低油门曲线 或换电机齿

网友:
我觉得原配的电机振动和效率都不好,不知道SJM能出些3.17轴用的铜齿,让我们多个选着.

网友:
360T1新款电机是3500KV,老款是2900KV。新款比老款暴力,也比老款耗电。现在新款搭配是12T齿轮,老款可以搭配13T,新款如果能有11T齿轮搭配会好一些。
我新款电机+12T用4SA123飞倒是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說的對,最好把齒輪模數由0.6改為0.5,使到出力曲線落差沒有那麽大,動力可綿長柔韌些。

楼主:
SJM已說老款電機遲點重售,但也想試試其它的,看來只有像逍遥乐說的,找個XXD的3150kv電機改4mm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