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A123飞450的确是梦!想买便宜A123的还是放弃吧

楼主(2009-04-01):
最近拼命的在折腾A123 ,共组了8组3S,并且专门分不同时段和不同地点购入A123电池,有的是连德伟的电池盒一起拿的,绝对是正品。

在论坛潜水几天按达人们的推荐使用3S 尽量高KV动力和大T数齿轮。最终非常失望:

好盈30A 配固郎3800KV的银钱电机,无论使用13T还是14T齿轮,悬停30秒左右即出现明显动力不足根本没法飞行,电流在20A多点。

好盈30A电调配希尔的不知道是3200还是3500KV电机11T齿轮,可以比较柔和的飞行。悬停在10分钟左右,悬停电流10安多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的手上全部8组A123在20A以上放电时已经完全不达标了,批号有200605的也有200602和200612的。看来拆机3SA123要想在450上使用必须保证电流在20A以下。
现在又找了几个电机准备再试,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占个位上后续结果!

网友A:
我使用3s a123 好赢40a电调,gs f29-28 4500kv电机+13t齿轮,飞3d可以4分半(应该能飞5分),感觉很暴力的,飞下来电机是温的,电池也是温的,效果不错,飞机起飞重量850克,可以接受!电池买的是赛力rc的成品a123,平衡头是用硅胶线的,大电流充电无问题,充电器用的un-a6,玩450很省钱了以后,哈哈

网友:
期待更多的有关A123电池信息。

网友:
 改用4s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3s a123 好赢40a电调,gs f29-28 4500kv电机+13t齿轮,飞3d可以4分半(应该能飞5分),感觉很暴力的,飞下来电机是温的,电池也是温的,效果不错,飞机起飞重量850克,可以接受!电池买的是赛力rc的成品a123,平 ...

那说明我手上的8组A123全是垃圾了,难道这么不好彩!按理说这个与电调应该没什么关系的吧,我用锂聚飞3800KV的这个配置暴力得不行! 一跳老高!也不会出现30秒左右就掉地上的现象!

网友:
电调是要设用niCad电来用的

网友:
好赢40A保护神,AKE 480R3800TF,13T,航线11分,3d4分。

网友B:
楼主的估计是电调问题,电调太小了
450悬停的功率,不论用什么配置,只要起飞重量相当,功率基本相同
A123的电压较低,相对的电流就会上升,你30A的电调估计是过载了

网友:
XXD 50A+2217 3680KV, 3S A123, 12T普通航线什么的没感觉电力不足。。。 不过跟Lipo比还不算暴力。 新手450,没 调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估计是电调问题,电调太小了
450悬停的功率,不论用什么配置,只要起飞重量相当,功率基本相同
A123的电压较低,相对的电流就会上升,你30A的电调估计是过载了

我用的是好盈奔腾30A ,在起飞的前30秒左右是正常的,但之后就出现明显动力不足自动下降,而不是停转,这种现象是过载吗?  请指教,另外这个配置用锂聚电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实测电流在20多点!

网友:
LZ应该好好找找原因,要么就是电调设置,要么就是电池问题,多充放几次,可能还没激活,电池最好在信得过的商家买    LZ结论下得太早了

网友:
我的配置最低,XXD 50A,XXD 2218 KV3680,3S飞航线7~9分钟,今天刚换上XXD 2218 KV4360的,试了一下,动力充沛.买电池还是找商家买,我也买过连电池盒的,当时测就有两个死掉的,商贩补两个,回来拆开后发现还有一个不行的,等于亏了一个,A123二手的还要重配,组好后用两个或三个汽车灯泡放电,插电压显示压降,把压降不一致的挑出来重组,这样才能组出好一点的

网友:
电调保护了……大哥

网友:
估计电调问题,我的也是用好赢奔腾30A ,开始也是有lZ的问题,不过后来设置后使用OK。1、电池类型设置为锂电。2.电池保护电压设置为低。3、将电调侧装,做好散热,避免电调过热保护。

楼主:
谢谢各位,呵呵 今天再折腾。

网友:
LZ的情况是动力配套的问题,a123我用3S1P电机KV4400+15T飞3D可以飞4分钟.电调50A的.

网友:
命不好。 要是以前的配置不想动,就用4s, 重量无非增加100多克,但是转速上去了。

网友:
应该是电调保护了

网友:
楼主OUT了吧!

30秒后出现动力不足是你的电调做了保护,因为A123的电压比锂电底所以电调会自动保护!
你应该把你的锂电保护直设置最低或者设置成镍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