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401-FPV降落撞電桿炸機

楼主(2009-04-01):
20090401清晨FPV炸機....機炸爛了 ...剩機翼和電子設備可用(部份電子設備受損,需修復)...電池也炸爛了
我發現以下問題...
1.OSD上的電流不正常
2.飛行途中莫明其妙的干擾
請各位大哥哥.大姐姐們指點一下,謝謝~~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95970&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反复看了几遍,至于干扰,怀疑是附近的电磁场造成,至于为什么有电磁场,那就得问楼主你自己了……附近密密麻麻的电线和电线杆你应该看得到……
OSD的显示上,曾经出现过丢失数据信号的提示,应该也跟干扰有关。
我仔细留意了一下,特别是楼主在特定的姿态和位置时,会出现干扰,所以这些问题应该是场地环境造成的。
但是以上也仅仅是猜测,毕竟不知道你的飞机确切的配置情况和飞行地点周围的详细情况,只能说从视频上判断一个大概,最后我还是建议你换个地方飞试试,尽量避开线路和金属支架天线。
如果在理想环境下(农村无线电环境污染少),仍然出现问题,再从飞机本身找原因。

网友A:
新手问以下 用什么拍的 里面还能显示电流,电压 高度  速度,还有时间什么的

网友:
没玩过FPV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提示,我會找其他地方試一下的,只是想知道BlackStork OSD的電流要怎麼調整準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以下 用什么拍的 里面还能显示电流,电压 高度  速度,还有时间什么的

這是加上OSD的效果...

我是用JXD 990 MP4拍的

网友:
楼主用的翼龙? 全油门会有40A的电流?

网友:
最后炸鸡是撞了电杆了,哈哈

网友:
炸机我喜欢!65MG坏了我更加喜欢!

网友C:
楼主用的黑鹤OSD只要不是买到水货,性能应该是很不错的一款了,所以只要你确定货品来源OK,基本就可以排除软件问题,而如果场地也试过没有问题,再从硬件上找,毕竟设备一动的话,没有专业知识就很难恢复了,所以强烈不建议首先找硬件的麻烦。
不过你后面补充的……用MP4航拍……这个就很值得在意了,我发现有很多朋友都是用MP4航拍的时候出现问题,楼主你不妨换个摄相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黑鹤OSD只要不是买到水货,性能应该是很不错的一款了,所以只要你确定货品来源OK,基本就可以排除软件问题,而如果场地也试过没有问题,再从硬件上找,毕竟设备一动的话,没有专业知识就很难恢复了,所以强烈 ...

我的OSD是跟Goldeneye的Mathew買的,不過目前聯絡不到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水貨
我說的MP4是在地面保存畫面用的,我在機上是用KX995攝像頭拍的

我現在實在很困擾這個BSOSD...求助無門呀....

网友:
duck用什么MP4呢,我也刚买个金星MP4凑凑热闹,居然录像分辨率设置每次都要重新弄。麻烦。
电流出问题应该是电流传感器输出信号的问题,如果输出电压和板子要求的对不上,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还有干扰问题。。。。从录像一开始我就看到这么大个的一个电线塔。。。那玩意什么都干扰啊,别在那里飞了。

网友:
如果没看错的话楼主用的是有刷马达,把摄像头,发射器远离马达就可以了。

网友:
glassfox的话很有道理……我前面都忽略到系统匹配的问题了,楼主好好检查一下吧,因为我买东西都是找匹配的,没有想过楼主的情况是否也跟我一样,如果设备来源不在一个地方,那么就可能出现这些问题的。

网友(2009-05-23):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玩遥控模型不可以在电线塔附近么?

网友(2009-08-23):
看来玩航拍不是个简单的爱好呵!

网友:
你这个OSD不能确定是因为水货还是因为干扰,反正显示是绝对有问题的,然后如果是和动力供电的话,在电压下降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干扰,看视频周围很多高架线,那就是干扰源,少去有电线的地方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