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家调螺距曲线的问题!!

楼主(2009-04-01):
调这个螺距曲线的时候 是不是要给舵机通电才行啊?大家别笑啊...新手啊..... 我说下我的流程 大大们看看对不对 先通电 调整舵机摇臂在水平的位置 然后调整连杆让斜盘水平 然后夹上螺距规 油门拉到50% 如果桨是0度就OK 不是0再调连杆到0度 然后油门拉到底和顶 看好螺距分别是多少度 (这时候要不要调整让油门两点的螺距相同?比如我油门最低是-9 最高的时候是11 要不要调整成  最低和最高油门的时候是        -10+10 ?如果要调在哪里调?)  然后进入发射机的螺距曲线设置 我的2801是5个点 L 1 2 3 H 只设置 L 2 H3个点 L点调%比只到桨的螺距读数到-2 然后是2点 螺距读数到5 最后是H 螺距读数到10 这样就OK了吗? 由于飞机还没收到 只能自己这样想 先纸上谈兵 是不是调曲线%比的时候 舵机会推动桨距变化? 还有哪里不足请大家指教 谢谢了!

网友:
1 先按照說明書  把連桿調出正確的長度
2 把遙控器上的 STEP-TRIM 全部都歸零(STEP-TRIM 也有人稱TRIM wheel,或副翼微調、升降舵微調、螺距微調或油門微調)
3 把遙控器的 pitch curve 設定成  0%, 25%, 50%, 75, 100%
4 把遙控器的SWASH MIX 設到最大 (Futaba T7C 2.4G 叫做 SWASH PITCH)
5 將程式設定頁內的SUB-TRIM全部歸零
6 以最接近水平的角度裝上 伺服機舵片
7 由程式設定頁內的SUB-TRIM去調整至每個伺服機舵片都呈水平
8 把主旋翼頭拆下   把十字盤平衡器套進主軸  如圖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ewthread.php?tid=25899
9 將遙控器油門撥到50%的位子
10 調整伺服器的擺臂連桿  使得十字盤平衡器的三個爪子都碰到十字盤
11 將遙控器油門撥到最大  因為ccpm的三個伺服器可能有差異  所以這個時候  十字盤平衡器的三個爪子不一定都會碰到十字盤
12 用遙控器去調整伺服器的行程量( JR 叫ATV 或 Futaba叫End Point)  要使得十字盤平衡器的三個爪子都碰到十字盤
13 將遙控器油門撥到最小
14 用遙控器去調整伺服器的行程量( JR 叫ATV 或 Futaba叫End Point)  要使得十字盤平衡器的三個爪子都碰到十字盤
15 把主旋翼頭裝回去
16 把主旋翼裝上
17 把flybar水平器裝上 如圖http://www.align.com.tw/disbb/viewthread.php?tid=25899
18 把遙控器油門推到50%
19 用螺距規   調整螺距(pitch)至0度
20 把遙控器油門推到最大
21 用螺距規量螺距   慢慢的將SWASH MIX (Futaba T7C 2.4G 叫做 SWASH PITCH) 減小  直到你想要的最大螺距  例如  +11 度
22 這時你就有油門0% 時  螺距-11度  油門50%時  螺距0 度  油門100%時 螺距 +11 度
23 然後用數學公式 ( X+11 ) x 100/22        X:是你想要的螺距   去調整pitch curve
24 例如你想要 +4.5度  你要  (4.5+11)x100/22=70.45  所以你設pitch curve 在 70.45%時  你可得到+4.5 度的螺距

网友:
哦对了 你要选直升机模式 选择120度 然后起个名字

网友:
1 将螺距曲线 调成45度向上斜线
2 拔电机  通电
3 油门杆居中
。。。。。。。。

楼主:
这么说 我的方法也差不多咯?是这样吗?

网友:
我给你贴的那个是步骤 步骤不能错 要是一步错了就全错了 你要是想要详细的 我给你连接你可以参看 或者你自己去亚托论坛那里也有 都是顶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