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深V试航视频

楼主(2009-04-01):
期待已久试航的V昨天终于试航 了```有惊无险跑起来了``速度好慢啊`[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9701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楼主:
在这请教一下老手门``这船的速度不怎么样``现在用是的470的桨```先介绍一下船的尺寸``船长100CM正``宽30CM    配的是26CC发动机```请问一下还有什么桨可以让船的速度快一些呢`

网友:
以前总是看贴不回贴,后来发现很傻,现在把这句话写到记事本上去,每次看贴都切上去,既可以帮人顶贴,又可以拿到积分。

网友:
看图片楼主的动力是割草机改的, 割草机型的转速一般比船模专手型的要低点,搂主可以换个稍大点的桨试试

网友:
水冷管是不是气动件用的耐压管啊! 如果是的话 最好换硅胶管

回贴赚分, 分两次赚两回

网友(2009-06-13):
这速度估计50都没有吧,还是木船的,楼主总船净重有多少啊?我还准备用铁皮焊一个呢~!!

网友:
 覺得跑得不錯,我是新手都做不來只有吹吹學習,但有一點不明為甚麼要不停的跑S形呢? 是否對機器作出考驗? 或想執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