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EP200安装与调试

楼主(2009-04-01):
火狐EP200是全球最轻巧的3D变距直升机之一
------------------------------------------------------------------------------------------------------------------------
整合了尾变距、皮带传动系统、贝尔-希拉旋翼头、以及CCPM控制系统,
能够出色完成3D飞行动作,稳定性完全可以和450媲美。
原厂无刷电机使用7.4V 800mAh锂电可飞行10分钟
主要参数:
主旋翼 长:200mm 厚:3mm   孔徑:2mm  重量:7g x 2
尾旋翼 长:40mm  厚:1.5mm 孔徑:1.5mm
馬達齒 15T  模數 : 0.4  軸徑 : Φ2.3mm
主齒輪 120T 模數 : 0.4  軸徑 : Φ3.0mm
皮带齒 64T  尾轴齒 16T  比例 :   1/4
起飞重量:240g

新版V3机身
1.坚固工程塑料机身,马达可以前后任意放置
2.机身宽敞,为放置GY401等各类陀螺仪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3.加宽皮带导轮,修正了EP100 翻皮带现象
4.采用双轴承十字盘不易脱盘,可靠性更高
5.采用横轴中联结构,和450一样
(购买时要求厂商赠送:0.9mm内六角扳手,马达齿,扎带,双面胶)

EP200小巧而稳定,亮丽的外观令人爱不释手
------------------------------------------------------------------------------------------------------------------------

------------------------------------------------------------------------------------------------------------------------

电子设备:
1.斜盘舵机: 格宁AS541-4.3克伺服器*3
2.锁尾舵机: 推荐格宁D905高速数码锁尾舵机(1520μs)
3.陀螺仪:         现在推荐飞越GY650
4.无刷电调:     好盈18A
5.无刷马达:     ELE EH-200电机(KV5200),火狐原配的。
6.电池:            飞越7.4V 900mAh 20C, ( 如果有LAMA的7.4V-800mAh-10C也可以用)
7.遥控器:        天地飞FT06-C套装(左手油门),含六通道PPM接收机和收发晶体
                        现在建议选用天地飞WFT07套装,原生2.4G技术,液晶中文菜单
------------------------------------------------------------------------------------------------------------------------

★火狐套装买到手后,大部分是已经装好了的,下面就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说一下

A.安装马达
需要注意的是马达齿与大齿的咬合,即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太紧了会增加马达的负载,损失动力,太松了容易造成扫齿。
合理的间隙是0.1毫米,安装的时候夹一张0.1mm的纸条,装好后拉出纸条。
马达的固定螺丝一定要上紧,否则振动会导致螺丝渐渐松脱!

------------------------------------------------------------------------------------------------------------------------

B.安装接收机
接收机尽量装在远离马达和电调的地方,用双面胶贴在机体上即可。
(我采用前置马达布局,所以接收机装在机身后部)

原厂脚架没有天线管,适合2.4G系统,
副厂200脚架配备了专用天线管,能够方便的使用72M接收机,
------------------------------------------------------------------------------------------------------------------------

C.安装电调
电调尽量靠近马达安装,其他线尽量远离他们,先用双面胶把电调贴在机体上,再用扎带绑紧即可

电调与马达的连接,推荐使用2mm香焦头,调试过程可以随时断开马达线,
如果马达的旋转方向不对,随便调换其中的两根马达线就可以改变旋转方向。
注意:在直升机的调试过程中,只要不需要马达参与的项目,都要断开马达线,以确保调试安全!
------------------------------------------------------------------------------------------------------------------------
D.安装斜盘舵机及连杆
火狐200采用成熟的120度E-CCPM倾斜盘,由3只舵机协同推动
前上方舵机 - 螺距,接PIT
前下方舵机 - 副翼,接ALE
后方舵机  -  升降,接ELE
原则上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但是按官方正确位置安装,
一般不会出现斜盘动作不正确的情况,为调试带来方便。

EP200直升机CCPM控制系统在基准点的状态:
01.三个斜盘舵机全部置中立点位置,
02.球头装在舵臂第2孔,舵臂水平安装,
03.连杆尽量保持垂直
04.倾斜盘位于行程中点,并保持水平
05.两个向位器摇臂保持平行
06.混控臂保持水平,主桨夹位于0度位置

如果舵机摇臂无法水平安装到输出轴上,请用遥控器的辅助微调修正偏差
控制系统的螺丝要适度锁紧:太松会产生虚位,导致控制精度下降,太紧小心滑丝!
------------------------------------------------------------------------------------------------------------------------
附:各连杆的参考长度
根据上面的基准点状态,我们首先要保证斜盘位于导轨行程中点,
火狐200为了控制整机重量使用4.3克舵机,连杆长度不同与颶風200
实测斜盘导轨的总行程是25mm,在12.5mm位置做个中点标记,
以升降舵机为基准,摇臂水平时球头螺丝孔至导轨中点=26mm,
这个就是升降舵机连杆两孔中心距,26mm+球头扣外径(4.5mm)=总长度30.5mm
用同样的方法预算:螺距舵机连杆18.5+4.5=23mm,副翼舵机连杆28.5+4.5=33mm
舵机至倾斜盘部分连杆预装长度出来了: ③螺距=23mm,④副翼=33mm,⑤升降30.5mm
然后使用简易斜盘水平调节器,微调各连杆使斜盘准确位于行程中点并保持水平。

旋翼头至斜盘部分:
① 平衡座L型连杆=30.5mm ,②混控臂连杆=31mm
火狐200沿用了EP100的旋翼头,由于设计上的原因,向位器导轨行程有限,
调试中发现,在基准点向位器摇臂无法保持平行,只能略微向上翘。
(如果加长平衡座L型连杆让摇臂平行,负螺距时向位器会掉出导轨)
(如果加长舵机连杆上抬斜盘让摇臂平行,最大螺距时斜盘导轨又会不够)
所以火狐200只能放弃向位器摇臂保持平行的要求,而是要保证向位器导轨行程正确,
混控臂连杆的正确长度是保证混控臂水平,这样主桨夹就会位于0度位置,

连杆安装球头扣的时候,在中点做个标记,使两边球头扣的吃深差不多。

------------------------------------------------------------------------------------------------------------------------

楼主:
------------------------------------------------------------------------------------------------------------------------
E.检查斜盘动作的正确性:

不同的发射机具体操作稍有区别,请根据遥控器说明操作。

*******************************************************************************************
这里以天地飞FT06-C为例
1.推油门时:斜盘上下移动并且方向正确(推油门时,螺距变大;收油门时,螺距变小)
(如果有舵机转动方向不对,请在相应通道设置反向,使3个舵机同向运动)

2.打副翼时:斜盘左右倾斜并且方向正确(副翼摇杆打左,斜盘左倾;打右,斜盘右倾)
(如果不对,请设置H:1MIX混控左右反向)

3.打升降时:斜盘前后倾斜并且方向正确(升降摇杆打前,斜盘前倾;打后,斜盘后倾)
(如果不对,请设置H:2MIX混控前后反向)
*******************************************************************************************
接下来检查斜盘行程是否足够:

如果前面连杆长度调正确,斜盘行程基本不会有大的偏差,
使用螺距尺检查:油门最大时螺距为+12度;油门最小时螺距为-12度;两边完全对称。
油门在中点时,螺距刚好是0度。(如果有偏差,请核对各连杆长度,并做相应调整)

------------------------------------------------------------------------------------------------------------------------
F.安装平衡翼(副翼)

平衡翼杆两边的长度和重量要完全对称,
翼片与平衡座水平,安装角=0度
调整好之后锁紧平衡座上的固定顶丝。
*************************************************************************************
EP200的平衡杆分115mm和135mm两种,平衡錘也有长短两种版本
通过长短平衡杆+长短重锤的配合,来调节飞机的操纵性,
01.长平衡杆+长重锤  特别稳定    初学者      悬停、航线
02.长平衡杆+短重锤  稳定            初学3D     航线、3D练习
03.短平衡杆+长重锤  灵活            一般3D     稳定3D
04.短平衡杆+短重锤  特别灵活    3D高手     快速3D
*************************************************************************************
根据自己的手感调整到合适的状态,不打动作的时候很稳定,说明飞机的安装精度很高。
动作想快就快,想慢就慢,静若处子,动若狡兔,表现到位才是好飞机。

------------------------------------------------------------------------------------------------------------------------

G.安装主旋翼:

桨夹固定螺丝紧到什么程度:主桨不能随意转动,但是在高速旋转时又能够被甩直为准。
这个螺丝太松会引起双桨及低速的机体振动,太紧主桨不能被甩直,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消除双桨 (双桨会引起机体震动,升力减弱,必须被消除掉)
双桨指桨叶在旋转时,一高一低不在同一个旋转平面上,桨尖好像张开的剪刀口。
火狐EP200标配的塑料桨,一致性还不错,一般无需平衡
双桨主要就是由于2支桨的桨距不同造成的(升力不同)
在桨尖上做好不同颜色的标记,以其中一片为基准,观察另一片桨位于基准桨的上部还是下部,
然后对桨距进行细微调整,反复观察直到完全消除双桨。
(火狐200的平衡座8字连杆是不可调的,只需调节混控臂连杆)

注意:观察双桨有一定的危险性,建议戴个摩托车全盔保护脸部。
(桨尖的颜色标记,因为高速旋转被虚化,建议用强光手电照明,否则不容易看清楚颜色)

------------------------------------------------------------------------------------------------------------------------
H.设置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

NORMAL(普通飞行模式)
厂方推荐较高的转速搭配较低的螺距,可以获得较佳的动力效能
首先设置螺距曲线:
螺距曲线真正需要关注的就是(最低,中点,最高)这3点,其他各点平均分配,过渡平滑就行了。
按照厂方建议,最低为-2度,中点为5度,最高为10度
然后设置油门曲线:
油门曲线需要关注的也是中点,因为我们期望直升机在这个点悬停,
慢慢增加中点输出,直到飞机刚好能离地悬停,其他各点平均分配,过渡平滑就可以了。

IDLE-2(特技飞行模式)
3D飞行模式油门曲线也可以全部设为100%,完全依靠螺距的变化控制动力输出,
螺距曲线保持默认的线性变化就可以了,按照厂方建议,最低为-10度,中点为0度,最高为+10度,

图:七点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

楼主:
尾变距部分
我们从昂贵的锁定式陀螺仪,高速数码舵机是为谁服务的,
就可以看出,无论怎么强调尾变距系统的机械精度都是不过分的。
尾变距系统的调整原则是,尽量减小虚位,同时要保证顺畅。
------------------------------------------------------------------------------------------------------------------------
★消除尾波箱的虚位
火狐200尾轴皮带齿和轴承之间有个不小的虚位,整根尾轴在里面可以平行抽动。
造成尾巴锁的不紧,根据实际情况,在齿轮两侧或一侧加轴承垫片(0.2-0.3mm)
直到虚位完全没有了,但是转动照样轻松顺畅。
EP200尾旋翼头的锁紧螺母最好换用止滑螺母,否则一旦松脱,飞机就会失去控制。
(图01消除尾波箱的虚位)

------------------------------------------------------------------------------------------------------------------------

★尾变距滑动组
火狐200的尾变距滑动铜套和尾螺距推杆座没有采用螺纹连接,
只是靠过赢配合强度令人担心,应该使用胶水加固,
轴承外缘与滑座内缘用少许瞬间胶加固,
铜套外缘与轴承内缘用少许厌氧胶加固,
尾螺距推杆座与铜套外缘用少许瞬间胶加固,
注意:所有使用胶水的部位,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小心勿粘到轴承滚珠,
(图02加固滑套和尾螺距推杆座)

尾变距滑动组件一定要顺畅,不能有犯卡的点。
铜套和尾轴是硬对硬在磨,应该上点润滑油,少许就够了,以免流到别的地方容易粘灰,
尾轴这里要经常检查维护,润滑油飞几次可能就黑了,需要擦掉重加,以保持顺畅。

------------------------------------------------------------------------------------------------------------------------

★尾传动皮带
虚线表示皮带刚穿过来的状态,请确ren皮带平行没有缠绕,
然后左转90度(前视方向),经过导带轮装到主齿皮带轮上,
(检查正确的旋转方向:主齿盘顺时针旋转,尾旋翼逆时针旋转)
适当拉紧皮带,然后锁紧尾管保持合适的松紧程度,
皮带过紧会增加动力消耗和磨损,
太松容易打滑,甚至擦到大齿轮边缘引起震动,最终影响锁尾。
由于皮带在尾管中有一次不接触交叉,松了还容易在交叉处干涉引起卡带,
装好后用手转动大齿轮检查一下,应该比较顺畅,而且没有犯卡的点。
(图03皮带装配示意图)

------------------------------------------------------------------------------------------------------------------------
安装尾舵伺服机:
尾舵伺服机应该装在尾管的左侧,如果装在右侧,炸机时容易被大桨扫到。
将尾舵机置于回中位置,摇臂垂直90度装入舵机,球头锁在第2孔
前后移动尾舵机在尾管上的位置,使滑座组位于尾轴有效行程中点,
注意!EP200的尾轴行程比较特殊,和其他飞机不同,
尾推L臂固定座至尾旋翼头的这一段,才是尾轴有效行程,
图:安装尾舵伺服机

------------------------------------------------------------------------------------------------------------------------

★尾舵连杆保持平直
直升机的尾舵连杆一般配有支撑座,有加强连杆刚性和减小震动的作用。
正因为有支撑座的存在,实际上已经大致决定了尾舵机摇臂的孔位,
伺服机摇臂太长或太短都会造成连杆弯曲,影响刚性和顺畅,
注意调整尾舵伺服机的倾斜角度,必须让连杆在两个方向都保持平直。
图:尾连杆支撑座

------------------------------------------------------------------------------------------------------------------------
安装陀螺仪:
陀螺仪不能装在靠近马达和电调的地方,也不允许有任何地方与机身相碰。
安装时请使用套件盒内附之双面胶,将陀螺仪贴在机体内部即可,
火狐是定位低端的飞机,大家一般不会使用高档的电子设备,
但是至少锁尾舵机应该使用数码舵机,所以DS开关应该切到ON的位置,
接下来首先要设定尾舵机的最大行程量:
★EP200的尾推行程和其他飞机不一样,尾舵行程一定要正确,
如果设置不当,一旦连杆和固定座相碰,将造成尾桨转动卡死,并损坏机件!
01.内行程时连杆和固定座切勿相碰
02.外行程时滑套和尾旋翼头不要相碰
先将陀螺仪的行程LIMIT调到最小,分别向左及向右打舵,观察尾变距滑座的行程,
注意查看尾桨夹连杆相对L臂固定座的距离,然后慢慢调大陀螺仪行程,
直到连杆和固定座几乎相碰,稍微回调一点,使尾舵机在最大输出时也不至于相碰。
(图:注意连杆和固定座不要相碰)

★检查方向舵的动作是否正确,
打右舵尾舵机应该向拉的方向运动(机头方向),而尾变距滑座往尾波箱方向走,
打左舵是推的方向,尾变距滑座往尾旋翼头方向走(向外)
若伺服机转动方向错误,请由遥控器设定尾舵伺服机的正逆转方向。

★检查陀螺仪的正逆转方向
把陀螺仪置于锁定模式,将机头朝左转动,
此时尾变距滑座应该往内走(与遥控器打右舵的方向相同)
如果方向不正确,请切换陀螺仪上的正逆开关
注意如果设定错误,直升机在起飞时将产生高速自转的危险,
请再三确ren陀螺仪的动作方向是否正确
-------------------------------------------------------------------------------------------
好了现在对全机做一次复查,确ren各系统安装正确后,就可以试飞了,
试飞时电池一定要绑紧,否则在飞行中一旦滑动,会造成重心改变,导致摔机。

------------------------------------------------------------------------------------------------------------------------
火狐EP200试飞视频

楼主:
自制部件04-轴承垫圈

这个0.2mm厚的垫圈,我用薄铜皮自己做的,方法很简单,先钻好2.0MM的孔,
剪下大致的外形,然后串在一个2MM的螺丝上用螺母并紧,再夹到小电钻上磨,
小心的磨到垫片外径刚好等于轴承内圈就行了,由于螺母比磨好的垫片大,
我索性连螺母一起磨了,留着专用
创意是RENAULT兄弟的,我只是照着做而已。
原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5047&extra=page%3D1&page=1

楼主:
TDF06C遥控器的锁定与普通模式切换方法

TDF06C在左上角有个感度旋钮,那个就是调锁尾、不锁尾的,
调的时候要把遥控右下角那排小开关中的第三个拨到UNLOCK,就可以调了,旋钮上有个刻线,
当这刻线调到左边就是一般模式,调到右边就是锁尾模式,感度就是调旋钮的角度,
这个你可以自己试,调完后,把右下角那排小开关中的第三个拨到LOCK就可以了。
所谓锁尾,就是你拨遥控尾翼,尾翼不会回中,一般模式,你拨完遥控,尾翼会回中!

网友:
頂~~寫的太好了~有机會入一個~

网友A:
楼主偷懒,用了很多别人的照片

上自己的

网友:
基本上安装的这一个项目看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偷懒,用了很多别人的照片

上自己的

这个教程是为绔宝兄弟上的没时间了啊

网友:
精彩好文

网友:
哪里弄到的  加分

网友:
唔错,可以借鉴

楼主:
DY101锁定式陀螺仪-修正版说明书
产品规格:
Dual Mode:支持锁定模式与普通非锁定模式
内建智慧型高解析度漂移补偿回路,内建温度补偿功能
具有尾舵伺服器行程量调整功能
具有尾舵正逆向切换功能
具有双感度调整功能
适用电压:DC 4.2~6V
消耗电流:约 33mA
操作温度:-5°C ~ +60°C
外型尺寸:30 x25 x15mm
重 量:14 g

------------------------------------------------------------------------------------------------------------------------
使用说明:
1. 先开启遥控器,后接通直升机电源
2. 在陀螺仪指示灯亮起前请勿晃动机身,以免影响中立点设定(需几秒钟时间)

★设定陀螺仪上的正逆转开关NOR←→REV

把陀螺仪置于锁定模式,将机头往左转动,若尾舵机的摆动方向与打右舵方向相同,
表示陀螺仪的动作方向设定正确,如果不正确请切换正逆转开关纠正。
注意如果设定错误,直升机在起飞时将产生高速自转的危险,
请再三确ren陀螺仪的动作方向是否正确。

★陀螺仪的感度调节
1.如果使用4通道遥控器,请将3Pin线插入RUD方向通道,并将感度线接地,
上电初始化后陀螺仪直接进入锁定模式,由外壳感度旋钮设定感度值大小。
2.如果使用6通道遥控器,感度线插入GYR陀螺(第5通道),由发射机设定感度值大小,
外壳感度旋钮不再具有任何作用。

★LIMIT尾舵机行程量
分别向左及向右打满舵,调整旋纽使尾舵机的行程量不超出尾螺距滑套的最大活动范围。
请勿将行程量调得太小,以免降低尾舵机的性能。

★注意:
① DY101陀螺仪感度调节和尾舵行程调节,往-的方向是增大,往+的方向是减小!
② DY101陀螺仪在锁定模式时,尾舵机有轻微缓慢的渐移现象是正常的,
   只需要调整方向舵微调使尾舵机渐移现象减至最小程度,
③为使陀螺仪适应飞行场地的温度,建议将直升机放置环境中约5-10分钟后,再开启使用。
------------------------------------------------------------------------------------------------------------------------
★如何判断锁定模式还是非锁定模式
可以通过尾舵机的反映来判断,比如方向舵摇杆向右打满舵然后迅速回中,
此时尾舵机迅速跟着回中的是普通模式,如果不回中或者略微回一点的是锁定模式。

试飞调整:
1.切换陀螺仪到普通模式并使直升机保持悬停状态,注意观察尾舵的偏移情况,
然后借助移动尾舵机的位置来校正,直到尾舵偏移基本消除。
2. 选择锁定模式并使直升机保持悬停状态,观察尾部是否有快速来回摆动的追踪现象,
如果有,则调低陀螺仪的感度,如果没有追踪现象,则调高陀螺仪的感度。
(目的在于,不产生追踪现象的前提下,尽量调高陀螺仪的感度)

------------------------------------------------------------------------------------------------------------------------
由于这个是火狐附送的陀螺仪,虽然不怎么出色, 既然拿了就先用起来再说,
根据我的实测, DY101陀螺仪+ESKY0508数字伺服器,用圆盘舵臂中间孔,悬停航线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顶你

细节再多点就更好了

楼主:
要哪里的细节,你说吧, 我会补上的

楼主:
以前有一些我发到这里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4862&page=4

网友:
原来是原创啊,我还以为哪里淘的呢

楼主:
怎么换少校的马甲来加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