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的A数是怎么算的?

楼主(2009-04-01):
无刷有3相,例如我拆了个好盈的25A电调
里面用的是6颗d448的FET,D448可以持续通过70A的电流,那为什么只标25A呢??
无刷的A数是怎么根据FET计算的?

网友:
一颗能持续输出70A电流???????????

楼主:
D448 的datasheet是这么说的

楼主:
我给换成了ON的4854,持续电流128A,内阻才2.x m欧

楼主:
所以我想计算下我换了fet后,这个好盈的25A的电调应该可以上到多大的电机。。

网友:
呵呵照你这么说,如果换了VMOS管那不是更不得了,一颗200A,并联3个不是600A了么
其实查场效应管说明书就可以了,第一个表格是最理想化的状态,最大持续电流70A,并不代表实际情况,可以看看后面的实际曲线,温度变化等,以常用的7832为例,理想状态21A,而说明书后面清楚写着,随温度增加50度时只有16A电流了,而且场效应管本身就是半导体结构非常脆弱的,查表理想电流70A可能实际40A就冒烟,微电子工业的误差也很大,国标都规定误差10%就算合格,更别说实际情况了

网友:
和结温有关系的

手册上的数据是是假定散热无限大的情况,也就是装在无限大热容量的散热器上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啊。。汗
看来做好散热是最重要的啊
那么看看这张图片:
1 所指的20A才是真正的芯片在工作状态时候可以通过的电流
2 所指的128A是在理想状态下的可以通过的电流
对么
看来那些所谓的一些有刷电调什么320A都是虚标的
还好无刷的电调一般都还是按照实际电流标的。

楼主:
另外,这个是AO d448的datasheet的表格
里面没有标出来真实的电流
如果跟ON4854对比然后做个折算的话,这个D448可以连续通过的电流顶多是
75/128 * 20.8 = 12.1A
而且内阻大了将近1倍。看来4854是很好的FET啊。

这6颗FET有并联的么?如果他们算2颗并联的话那么好盈标25A还是差不多的
就是不太了解无刷的这种连接方式在工作的时候应该怎么算的。
我用2个4854叠加,相当于我改完的esc是80A的,哇哈哈。。打个折扣吧,应该能当60A的用了

楼主:
这个是改的好盈的25A的
有4个已经叠加了fet了
还有2个没有叠加
准备用示波器看一下叠加跟没叠加的驱动波形有什么区别
如果驱动够的话就打算这个搞了。恩恩25A升级到80A
花了挺多的工时的。。。

楼主:
这个怎么没人聊了???
谁能告诉我无刷里面的fet最少要用几个?
算工作电流的时候要怎么根据单个FET计算呢。。

网友A:
没事唠嗑吧 帖子看了挺多 知识学了不少 就是不知道学的扎实不 说一说这东西希望别被砖头砸死

FET MOS 管  基本上电流一般都给出 几个档来!!

首先是 电压 在一定电压下 允许的电流 也就是最大功率

第二个 是 一定的栅压下 比如 10V 和 4.5V 的时候 DS 的电流 是不一样的

还有 就是 不同温度下的 电流也是不一样的

再有就是 内部电阻  可以算出自身的功耗  也可以得到自身的 温升

所以 不要单看一个简单的 参数就说这个东西有多么多么的强大

最关键的还要看 电调的 设计

我看到不少 10A 电调和 30A 40A 电调 都有用到 7832  说是 20A 电流的

可是与它配对的 P管 却不一样 所以要记得 这个电调就象一个 很长的管线 安装了 很多的阀门  任何一个阀门关闭或者 开得比较小 都会影响到这个电调的输出电流!!

比如 最后的 输出的电线 线路板可以看看 60A 电调 都加了 铜线做扩流  如果拿10A 电调 只加几个 FET 管 那么 线路板本身 也是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的 @!

网友:
还不如自己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唠嗑吧 帖子看了挺多 知识学了不少 就是不知道学的扎实不 说一说这东西希望别被砖头砸死

FET MOS 管  基本上电流一般都给出 几个档来!!

首先是 电压 在一定电压下 允许的电流 也就是最大功率

第二个  ...

恩,说的很好。。。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中
你说的铜线扩流很值得考虑下
有谁有好盈60A的电调拆机照片让我看看么?

另外md35,你是大牛嘛。。我还在学习中
先慢慢了解再自己设计的,现在麻烦的是单片机的仿真器没有
不知道哪种单片机可以不用仿真器在线全速debug调试的
我只用过51.。

网友(2009-11-22):
完全同意12楼的。我2003年的时候曾经尝试给HACKER电调“扩容”但失败了。原因可能就是印刷板线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2010-01-28):
看散热有多好,如果外加个200G的散热片会大点,没大散热片,老老实实按照规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