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玩 为什么FMS比G4难好多

楼主(2009-04-01):
刚买了个LAMA V4 装了自带的FMS 感觉好难
后又装了G4 感觉比FMS简单了好多好多
为什么那 这2个
模拟器
哪个比较适合我那

网友A:
不会吧?G4比FMS简单? 晕倒,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FMS里面只能练习不错舵而已,跟真实的飞行感觉差远了。.
G3.5/G4比FMS象真度高多了,也难悬停和做动作。..

网友B:
新手的感觉就是这样怪怪的
一个像游戏一个看上去还算真实.
你觉得那个和你机器接近就练哪个好了!

网友C:
不会是搞反了吧

楼主:
不会啊 FMS反映好灵敏 G4反映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