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木船上的金属件用什么胶粘好~

楼主(2009-04-01):
我用的是AB胶,但是过段时间后AB胶就变脆,金属件稍用点力就掉了,因为胶的问题,丢了不少金属小件.

网友A:
用环氧树脂啊~~~~~`

网友B:
用504胶,也是环氧树脂一种。

网友C:
比较牢并且没有颜色

网友D:
港湾之星

网友E:
最好使用同声牌的瞬间胶,这种胶的性质和502基本一样.但是它的韧性很好,不象502那样脆.(一般修鞋的常用)

网友F(2009-07-04):
masterbond啫喱胶,淘宝上找,粘蚀刻片,金属什么的超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