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04的原配控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啊?

楼主(2009-04-01):
近期准备入手esky004,但不知道标准的0404控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现在看好像用美国手的人比较多,目前在下载G3.5的软件,http://www.tech-domain.com/thread-15401-1-1.html,这里写着这软件是美国手的,不知道我买了后要不要改控啊,还是可以在g3.5里可以设置改左右手的?另外问一下大家飞esky004都是用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啊?

楼主:
咋没人回啊?玩esky004的是不是都用默认的设置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日本手。没事设置一下就可以玩了。

楼主:
是g3.5里面设置码?还是在0404控里面设置?怎么设置啊?

网友:
还是改一下比较实在,就两组电位器换一下,不难的,坛子里面似乎有教程的,只要把油门和副翼的通道方向换下就搞定了

楼主:
再问一下,如果我以后买天地飞6c或是FUTABA控的话,买来后默认的是不是日本手,如果我想一直用美国手的话,我是不是还要改天地飞6C或是FUTABA的控啊?

网友:
ESKY默认的控应该是日本手也就是mode 1

g3.5里可以随意设置“日本手”和“美国手”的

这帖给你收藏“把ESKY004的控改成美国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627

记得搜索能找到你要的东西。虽然不是很好!
==================================================
关于ESKY 控的制式.有2种.说明书上说的.
(制式 1) (右手油门)日本手

                  前倾[前飞]                                             上升[油门]
左转[尾翼]                 右转[尾翼]          左倾[副翼]                 右倾[副翼]
                  后倾[后飞]                                             下降[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如果我以后买天地飞6c或是FUTABA控的话,买来后默认的是不是日本手,如果我想一直用美国手的话,我是不是还要改天地飞6C或是FUTABA的控啊?

一般好一点的6通以上控都有MODE设置的,看说明书就行了,不过还是要拆控把压簧片换个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加入这个群71579408在共享资源里的有怎样设置的视屏教程,G3,G4都有。

网友:
我的控自已改的

左手油门,侧飞
右手前后,左右转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