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救

楼主(2009-04-01):
各位老鸟,电调125A,
电机
2726KV,LIPO6S.闪电65CM.42桨,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岸上就听到电机的转速很高,一放在水中就加油只能一两秒就停了,一下也是这样.

网友A:
估计是浆大了导致电流过大电调保护了,换35或者更小直径的浆试试

网友B:
同楼主一样我也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腾翔电机3800kv,120a电调,30c2200mh锂电,1.4 35铜浆。船在行走时候是正常的,但一停船后再起动就没反应了。要等大约5秒后才能再起动。正在为此烦恼中。现在改良了电调加水冷,换了30的浆星期六再下水试。希望问题能够解决。请高手在这指点指点,还应该有什么要改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