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左右的性价比高点的充电器

楼主(2009-04-01):
600左右的性价比高点的充电器老鸟给推荐个
要求:1能完全平衡6S锂电,X6充6S压差大的电池效果不是很好,想换个充电器
            2最好能充A123

网友:
X6充6S压差多少啊?
我X,一个充电器卖600以上真TM黑

网友:
国产最高级的就是X6plus,680元

网友:
G.T.A8   490

网友:
LZ先搞清楚需要买一个什么样的充电器.
是需要独立分压式的还是多功能的.
如果是分压的,可以选择UN-A6,价格不到500,可以充LIPO和A123的,比较实用方便,非常适合懒人(或新人模的朋友)使用.
如果是需要选择一个多功能的,600多的价格也只有X6 PLUS最合适了,
X6和X6 PLUS的大压差平衡时间和效果已经有很大的区别的,PLUS可以6路独立平衡的.X6是单路的,效率可以算下.

网友:
0606i不是卖到590了?刚好符合lz要求吧

楼主:
0606i是哪个牌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606i是哪个牌子的

Hyperion 0606i

网友:
充电器看个人需求了 当然越好得越好了  600左右的充电器只是可以用而已 别对它有太高要求

楼主:
打算买两个0606i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买两个0606i

发烧了吧,仔细去看看看参数吧

网友:
参数有时代表不了什么,0606i我用过,同样的电池同样的充电电流,充电速度比X6快很多

楼主:
最终还是火了直接上了个0610DUO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