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DIY个平衡充,想了解点充电过程的知识,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9-04-01):
我打算DIY个3S的平衡充。前期恒流1A(不知道是否合适)。然后应该是充到多少电压时改为恒压充电?我不打算使用单片机,不知道有什么廉价的精密电压基准,误差最好不超过10MV。这次我来打造最好性价比的平衡充

网友:
我用卡西欧充电器改装,1.6A充2200mA电池一个小时就充满

网友:
用431,用多圈电位器,加运放,绝对比MEGA8那个DAC好。

楼主:
什么431?是基准电压还是什么?

网友:
lz精神可嘉,能力怕是有一定差距啊

楼主:
不常搞这些,但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之前也做过不少东西

431是指这个东西吗?

网友:
恩。。。。不过要扩流。。。

网友:
想DIY平充,看看这个吧我也刚搞了一组3S,电流1.5A的。

楼主:
19元*3=57元,还DIY做什么。我做出低价高性能的,帖出原理图大家分享才是DIY的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19元*3=57元,还DIY做什么。我做出低价高性能的,帖出原理图大家分享才是DIY的意义

自己做的话,仅是达到一样的功能,怕是19元挡不住,DIY从来是不能比价格的。DIY在于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既然不是工业化生产,很难做出比成品充电器便宜的
除非你生产10w个去卖,每个成本才会很低

有理,大部分的DIY都是省不了多少钱的,但能DIY到一个适合自己使用的才是DIY的真正意义所在!

楼主:
我想起来了,在充电器里见过431,PSP电源里的431换成国产的,电流立刻下降好多
晚上回家画个草图试试

楼主:
哈哈。我找到DIY平衡充的材料了。3S的一共不超过25元成本
等我做好了就上图,不过本人手工不怎么样,充电器外壳恐怕会爆难看。我还没想到该怎么做

楼主:
我发现PSP充电器是靠TL431调节电压的,改下电阻就可以输出4.2V了。
坏的充电器就5元,故障很简单90%都是输出的检波二极管反向击穿了,很容易修的。买个5822或者5819换上就OK了,再加个多圈电位器就完工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