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B6咋就这么难呀 ?

楼主(2009-04-01):
 小弟新手才入手450GF,刚刚飞了2次,买了3块电池,想买个B6充电器,可是漫天的B6,这阵势太吓人,不知道那个是真,那个是假?给位高手给小弟指点下~

网友A:
没有真假,只有价格高底.
买B6不就是图个便宜嘛,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IMAX B6 用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真假,只有价格高底.
买B6不就是图个便宜嘛,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真假,只有价格高底.
买B6不就是图个便宜嘛,哪个便宜买哪个

便宜的b6可以达到0852的精度吗?

网友:
回复地板

"打死我也不说"

因为我不知道

网友:
买个好点的充电器吧!我买一山寨B6,平衡精度不好!牌子就不说了,免得说我诋毁它

网友:
我的b6就是山寨的

网友:
所有b6均属山寨  谢谢!

网友:
唉,现在的充电器就这样,好的贵,便宜的差,无语!~!

网友:
有几块电池是充坏的???

网友:
自己diy一个,就用332G的充电板子改就可以了,最大电流约2A,速度慢点,但是确实真正的平衡充,精度很高的,0.01V以内的精度,价格便宜.

网友:
我一直用一个连牌子都没有打的B6,也挺不错的,平衡精度在0.03V上下,没太大影响的

网友:
副厂的可以用。。只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