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文件

楼主(2009-04-01):
大伙帮个忙DXF文件怎么转换DAT文件呢  帮个忙哦!!
软件已找到和大家分享下~~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A:
不太明白。DXF一般都是图形文件吧?DAT文件,据我所知是数据文件,有的视频也是DAT格式的吧?不懂,帮顶。

网友B:
网上找一个DXF转换DAT的软件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DXF一般都是图形文件吧?DAT文件,据我所知是数据文件,有的视频也是DAT格式的吧?不懂,帮顶。

DAT的文件用在切割机的软件里 是要DAT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一个DXF转换DAT的软件就成了。

哎~~~我都找了好多了呢 找不到  所以就在这里问下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我都找了好多了呢 找不到  所以就在这里问下咯

你这个问题可以简化成AUTOCAD-->DAT,有没有这样的软件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AT的文件用在切割机的软件里 是要DAT文件的

KS 线切割编程软件可读入生成加工代码,没注册不熊保存修改,有空起破

网友:
caxa 电子图板也可直接读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DAT的文件用在切割机的软件里 是要DAT文件的

我们那里的切割机主要是用TXT文件.即文本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那里的切割机主要是用TXT文件.即文本文档.

我用了三个软件都是要DAT的文件才可以 YDZ-CNC  FoamCut  还有个是朋友给的 都是要DA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三个软件都是要DAT的文件才可以 YDZ-CNC  FoamCut  还有个是朋友给的 都是要DAT的

Foamcut 1.45    支持DXF输入的,这个软件就是速度慢点,YDZ和Foamworks都要DAT文件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各个点的X Y坐标而已),可以找个Profscan的小软件(飞机图标)转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三个软件都是要DAT的文件才可以 YDZ-CNC  FoamCut  还有个是朋友给的 都是要DAT的

Foamcut 1.45  支持DXF文件的,这个软件就是速度慢点,其他的软件都要DAT格式的(说白了就是一连串的点的X Y坐标而已),可以找个Profscan(飞机图标)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oamcut 1.45  支持DXF文件的,这个软件就是速度慢点,其他的软件都要DAT格式的(说白了就是一连串的点的X Y坐标而已),可以找个(飞机图标)转换的

Foamcut 1.45 这个是可以哦 没有看到有中文补丁呢? Profscan这个可以装换吗?有连接没呢

楼主:
DXF转DAT

感谢以上的兄弟了 转换的我找到了就是Profscan~~~~~~~~~
  我来共享大家方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