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6100接收用在电直上的问题

楼主(2009-04-01):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JR DSX9控+SPEKTRUM AR6100接收来玩450电直,但在设置螺距曲线时,不知为什么,机机的螺距不会跟随控上的螺距曲线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也不会随着控的NORM、ST-1、ST-2的变化而变化,感觉螺距曲线不会随控上设置的改变而改变。但油门曲线就可以。试了两个AR6100接收、两个JR DSX9的都是一样,真不知道为什么。
    请问有那位大侠知道缘故的请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选择CCPM相关的设置?用的HDE结构的?

网友B:
你可能在熄火状态调NORM、ST-1、ST-2的螺距曲线,所以机机的螺距不会跟随控的NORM、ST-1、ST-2距曲线变化而变化。你在熄火状态应该调hold的螺距曲线,这样机机的螺距就会跟随控的距曲线变化而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选择CCPM相关的设置?用的HDE结构的?

已经选择了CCPM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在熄火状态调NORM、ST-1、ST-2的螺距曲线,所以机机的螺距不会跟随控的NORM、ST-1、ST-2距曲线变化而变化。你在熄火状态应该调hold的螺距曲线,这样机机的螺距就会跟随控的距曲线变化而变化了。

我是在油门锁定的状态下调整机机的NORM、ST-1、ST-2的螺距曲线。这个应该没有影响,我用原装的JR9通接收就不会这样,在油门锁定的状态下,螺距还是可以变化的。而且我之前用的是JR9II的控,我是把JR9II相应的设定值搬过来的,用JR9II和JR接收时也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想应该跟接收没什么关系的呀,应该是与控的设置有关才是呀。但现在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真有点不解。

网友C:
打了什么模式,就随什么模式的曲线变化,你打了熄火模式,自然其他模式的曲线看不出来,把电机线拔掉,打到相应模式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了什么模式,就随什么模式的曲线变化,你打了熄火模式,自然其他模式的曲线看不出来,把电机线拔掉,打到相应模式调

没错,是这样的。

网友:
螺距变化不受hold开关影响

你看看ccpm mix里 pitch mix是不是0

网友:
跟接收没有关系,还是因为油门锁定的原因。9x2上面油门锁定和normal、st1、st2一样,也算一种模式,所以你只要打开了油门锁定,调整其它的螺距的时候,舵机都不会动的

网友:
当初没关系,是因为LZ把hold功能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