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高手们帮个忙

楼主(2009-04-02):
我的G3.5怎么也弄不明白,请问这个表应该怎么填?

楼主:
对了 我是美国手 明白的朋友帮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
你买模拟器的时候要告诉人家你是什么手...那样自己就不用改了  把override那个勾去掉好像其他没什么了 进去以后在校调 2个操纵杆就行了 好像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弄个高一点的版本,可以自动检测通道的

网友:
我用的T6C,通道映射如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我弄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