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入门级别的单桨?

楼主(2009-04-02):
飞了一段时间的ESKY LAMA V3感觉不错,想搞个单桨的玩玩,请各位前辈从综合因素方面考虑给推荐一个入门级的单桨机机.谢谢了.

网友A:
直接450 了

网友B:
前輩的話是沒錯的~上個450吧~但如果还是覺得太早的話~可以再上個004空机才二百多,是比較實惠的單槳入門机~用lama 的控是可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建议肯定是450 但是要你一次花那么多 你也不肯
这样 你看看CupidV3 和 雷鸟 这2个不错
雷鸟的陀螺仪独立的 性能不错
004 和 4# 就算了, 飞过, 感觉一般
再一个你看看什么九鹰的 设计很有意思 设计了像lama一样的重锤 估计很稳定

楼主:
是的,直接上450还太早了,主要是要先熟悉一下单桨的机机
004我从外观和旋翼的链接处感觉不是很好,不太喜欢他那种设计
所以在看其他的品牌,但同时我也担心其他的品牌是否在性价比上比好好,配件,价格等方便又如何呢?
雷鸟哪个型号呢?
CupidV3性价比如何呢?

网友E:
Cupid V3目前的配件价格降下来了,性价比还不错,但是最近好像部分2.4G的控有问题,等段时间可以上。

网友F:
最晚下周丘比特V3修正后的遥控器就到了。

网友G:
环奇817 经济实惠

楼主:
目前看来大家都支持
丘比特V3
这个和004有什么优势呢,配件各个方便是否都还行呢?
谢谢了

网友H:
2.4G的
比004稳 去掉平衡锤后又比004更抗风
配件价格基本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