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450头罩支架更安全,更简便

楼主(2009-04-02):
在香港飞,看到很多人的机都是用这个方法,这种450头罩支架更安全,更简便。学一下,拿下岗的平衡不锈钢横条剪一段,套上胶管,炸弯了板一下就好了,不伤机身。的确好用。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没有固定扣啊

网友:
这样不会滑脱吗?在炸机时,如果这个滑脱了,那就起不到缓冲保护的作用了。

网友:
冰人有头罩支架加固金属件卖呀那个用着比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
不错 顶起

我也试试

网友:
不错又省钱了

网友:
用横轴可以裁短点,再用两个长点的螺丝把头裁掉,然后和两根支柱一连接
就是加强柱了

网友:
冰人有头罩支架加固金属件卖呀那个用着比这个方便多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
有创意,好办法

网友:
绝对好方法 哈哈又学到了

网友:
这个硅胶管在哪搞啊

网友A:
 变态玩法

网友B:
那条横条改用碳杆更好。

网友C:
有个问题,支架是连套管一起穿过头罩还是套管比支架短一点,只有支架穿过头罩的橡皮圈

网友D:
LZ的虽说好,但可能还没我的好:用做眼镜脾的一种叫记忆胶的脾料做的更爽,有记忆功能,炸不弯,炸不断.又有一定的力度,对侧板一点影响都没有

网友E:
好办法啊,但还可以改良,比如再加一段热缩管做定位。

网友F:
看上去像是会影响升降舵动作的呀

网友G:
回复 楼主:
8错!

网友H:
老大。你是炸出经验来的吧。。。看你机上伤痕累累的。。。

网友I:
技术帖子不顶上去不行

网友J:
顶上 真是废物利用的好办法

网友K(2010-03-18):
有什么作用

网友L:
我也是学老知青这样搞以后再也没有出过麻烦。

网友M:
好一架 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