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火狐的十字盘类型

楼主(2009-04-02):
以前因为用天地飞FT06-C遥控器,没遇到这个问题.
现在换天9要求设置十字盘类型,不知道火狐是哪种,
简单说是90度还是120度呢?

楼主:
老金把颶風200 设置成120度的, 照理说火狐应该也一样,
但是我怎么看都是90度跟实物更接近, 不敢下决定啊

楼主:
令人郁闷的是,问ELE,他们商量了半天,最后居然说也搞不清楚!

网友:
120度的CCPM

网友:
哈哈  火狐还有四通版本的呢

网友:
3舵机120夹角排列就是120度的斜盘
3舵机90夹角排列就是90度的斜盘

网友:
简单说是120度

楼主:
谢谢各位那我就去设置120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