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般都是怎样给启动器电瓶充电的?

楼主(2009-04-02):
不知道大家是怎样给启动器的电瓶充电?
我的启动电瓶是12V 2.5的由于没有专门的电瓶
充电器
,手上有个15V800MA的直流电源,想用来直接给电瓶充电不知道行不

网友A:
我是车的电瓶 那样电流足 而且劲儿大 你得先看清 你启动器的电瓶是什么类型的? 电瓶?还是电池? 然后充电器对应相应的充电模式进行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12V 2.5A的干式电瓶,手上没有专门的充电器,不知道直接接15V的电源直接充电行么

网友A:
建议电压13.5伏电流不要超过一安

网友C:
铅酸电池的充电应是1/10容量,2.5安时的正常充电电流是250毫安.你可以串接一个3.8伏300毫安的手电筒灯泡作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