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入魔一个多月目前己爽飞过,但技艺不精,在此 ...
我是新手,入魔一个多月目前己爽飞过,但技艺不精,在此对新手的建议

楼主(2009-04-02):
装备,建议新手入1300到1500左右的
电池
太重不好配,新手也没必要大电池留时短,我本来就是入了2200的电飞了没几分钟炸坏了,心痛啊,
电机
选择,因为新手强烈建议直接练一下
模拟器
飞带副翼的练习机,为了装备的通用性直接上kv1000左右的电机,2212的建议,上反角的机翼少一通道虽然简单但新手控制起来没有办法修正平衡容易失控,另外有一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自己造机的新手没等调校好就炸,所以不如带上副翼好调整姿态,再有一点就是建议机翼翼弦大点翼载小点使飞起来轻松小油门慢些

网友:
总结的好!!!!!!

网友A:
我这段时间自己飞的感觉是,新手对舵量把握不太好,飞无副翼的转向时要么舵量太大飞机严重侧倾甚至翻转失控炸机,要么舵量太小转弯半径过大,场地大没事,要是有什么高大的障碍物自然又是炸机,比如我这就是个200米跑道的小操场周围都是大树,已经上树无数次了 还是在模拟器就直接练带副翼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