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飞行

楼主(2009-04-02):
真机有个仪表飞行的飞行方式,今天一下想飞模型能不能模拟呢。我想的是FPV的时候,起飞后首先确认起飞点在OSD中显示的参数,然后关闭摄像头完全根据OSD提供的数据定位飞行。飞行一段时间比如半小时候打开摄像头寻找地表参照物检查航线是否正确,然后再关闭摄像头继续飞行直到目标点。前几年肯尼迪家有位公子爷就是夜航的时候遇到恶劣天气视线受阻无法找到地标又不会仪表飞行,嗝屁了。

网友:
厉害 模型爱好者 不用仪表飞行 能嗝屁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机有个仪表飞行的飞行方式,今天一下想飞模型能不能模拟呢。我想的是FPV的时候,起飞后首先确认起飞点在OSD中显示的参数,然后关闭摄像头完全根据OSD提供的数据定位飞行。飞行一段时间比如半小时候打开摄像头寻找地 ...

很多民航客机就可以啊,比方说微软模拟飞行里面,我用波音747飞上海-东京航线就是起飞后爬升到10000米然后设定GPS让飞机自动飞的。

但是现在的FPV用OSD恐怕不行。因为OSD不是自动驾驶仪,功能和精度都太粗糙。方位、高度和速度的感知完全凭GPS,没有水准仪、罗经、高度表等等,也没有引擎转速表、爬升率计等等。凭借这样的“仪表”飞行,恐怕是凶多吉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民航客机就可以啊,比方说微软模拟飞行里面,我用波音747飞上海-东京航线就是起飞后爬升到10000米然后设定GPS让飞机自动飞的。

但是现在的FPV用OSD恐怕不行。因为OSD不是自动驾驶仪,功能和精度都太粗糙。 ...

我说的可不是靠OSD自动驾驶,而是看OSD显示的GPS定位数据和飞行方向,凭自己的感觉进行惯性导航。刚才还在看ff878的夜航FPV,这种情况下要是飞远了仪表飞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作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可不是靠OSD自动驾驶,而是看OSD显示的GPS定位数据和飞行方向,凭自己的感觉进行惯性导航。刚才还在看ff878的夜航FPV,这种情况下要是飞远了仪表飞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作用吧

没错,在高度足够的情况下判断一下大致方向还是可以的。GPS的缺点是实时性和精度差了一些,另外没有水平仪无法判断飞机的姿态,其他还过得去。

网友:
现在的加速度传感器很好用,做个水平俯仰图标加在OSD上.如果用无线数传,就更可靠了.

网友:
可以仪表飞行,10多年前就可以。亲眼所见,绝无虚言。

用数传比较靠谱。

网友(2009-06-09):
LZ说的象是飞空战游戏软件.飞机上现在应用的无线电导航设备至少有VOR,DME,ADF,GPS,还有自动进场设备也算,军用的可能没有VOR,但有塔康,等系统

网友:
仪表飞行是飞行员必须要掌握的技术

网友:
飞FSX吧。用仪表飞行去飞任何一架飞机都比手飞可靠简单

网友:
好想法,不知道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