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三栖船

楼主(2009-04-02):
新做一个三栖龙虾,3s130015c,kv1400,8*6j桨。490克全重,感觉不好控制,.向左边偏(已做右拉),所以转弯可以用方向舵补充一点。动力不是太够,用kv1800,7*6情况好一点。请教玩过的高手指点一下配置,

网友A:
电机多大的,电机KV值再高点,浆小点可能好些。

网友B:
用KV1800.7寸浆好点,知道为什么不好控制吗?太重了。想办法减重。如用3MM板,1000MA的电池等。减到350克以下,你会发现飞起来容易的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