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020 和E004的控可以通用吗?

楼主(2009-04-02):
我已经有整套020了,想买个004空机和配件自己装个004。已知
充电器
,
舵机
,主
电机
是通用的,那么还要购入
遥控器
和4合1混控,就是不知道020的控和004的控能不能通用,都是4通的。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晶体频率一样就行。调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B:
调一下就可以用了。要调什么啊。我最关心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