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1对大浆长度不同,可以用吗?

楼主(2009-04-02):
新买的玻纤浆,有1对长度不同,差3MM,这样的浆动平衡,静平衡做好以后,能用吗?
还一副长短一样,宽窄不一样,这对做好动平衡和静平衡后,能用吗?
请大家指教下`谢谢```

网友A:
这样的桨你能做好动静平衡么?别为了支把桨钱把飞机砸进去啦

网友B:
也奇怪 这东西是怎么做的 动平衡? 螺旋桨在速度不同的时候 他们的升力能一样?? 那么静止下来的时候还能一样?比较不理解

楼主:
刚买的浆就这样.

网友C:
差3mm问题不大 做好动、静平衡。

网友D:
把长的去掉一点儿啊

网友E:
唉……这样的厂家有这样宽容大度的好模友宠着,真是不需要太费劲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赚钱了……
多幸福啊……

网友F:
n那个厂家产的,不会买他的将了

网友G:
公布哪个牌子的

网友H:
差3MM能不能用要看差在什么地方。
从桨夹螺丝孔的位置测量,桨根方向有差距的话那就做动平衡,可以勉强用。
如果是桨尖方向有差距,那就不行了。就算做了动平衡也会双桨的。
桨长一致,桨宽不一致的不用说了。
这样的垃圾桨趁早不要用。

网友I:
现在好多奖都是这样的。。

网友J(2009-05-08):
没问题,毕竟不是真的,只是慢车时晃动比较严重,可以快提桨距,但要防止方向偏转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