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安装大容量锂电池(改装完毕)

楼主(2009-04-02):
       前些日子买了部6EXHP,感觉不错,信号稳定,功能相对较强,价格较便宜。
       用遥控器总是要买一大堆五号AA充电电池,稍微好一点的,就要100元以上,而且国产的电池容量参差不齐,当总电压低开始报警的时候,容量最小的那个已经严重过放电了!其他的还没放完,这样,这个容量小的电池很快就挂了。
       有人用过3S的超薄锂聚合物电池做发射电,效果还不错,但是容量都不大,因为电池藏太小,顶多装下1000mAH的电池,还担心过放电的问题。
      想起手头上有大量的18650笔记本锂离子电池,还有很多手机锂电池,但是苦于18650圆柱锂电体积太大,装不到电池仓里.昨天看了一下发射机内部,电池仓和电路板之间空间很大!为何不加以改装把电池放到里面呢?

      于是开拆!

      至于放电截止电压的问题,我是这么解决的,在输入端正向串联一个硅二极管,把电压降低0.6--0.7伏,这样,不但把总电压降到了12伏以下,而且,6EX的低压保护报警电压为8.5伏,加上0.6伏,除以3,大约为3伏多一点点,这个电压略高于锂电的最低放电电压,不会损害电池,电能也几乎能全放出来。

这是我用三块手机锂离子电池制作的发射电,容量约600mAh,大约能用5个小时。

在网上以8元一只买来的松下18650锂离子电池,容量超过2000mAH,已经制作了N个大功率LED手电了。看起来放上3个没有问题。

完全按照3S锂聚合物电池的链接方式,串联,接好平衡充电插头,套上两层热缩管,以防被电路元件引脚扎穿,造成短路。

在电池的贴近电路板的一面贴上一层海面,防止压坏线路板。

在输入插头的线上串联一只二极管。套上热缩管绝缘。

把电池仓后面这两个塑料卡子干掉,碍事。这样正正好好放进去电池。

把电池的输出焊上插头,在遥控电源输入线端上焊接一个小插座,还有电池的平衡充电插头,这些统统伸到后电池仓里,这样还是可以更换电池。

用0851平衡充给它充电。

原来做的3S手机锂电池也能放到后电池仓里,

这样,2000多的“内置电池”估计最少能用13到15个小时!(6ex发射机实测电流只有不到150毫安)
还有600多毫安的“后备电池”在后面可以随时更换,锂离子电池的自放电很小,估计很长时间都不用充电了。

网友A:
天啊,还真舍得这样改!
成品2000MAH上的锂电池多的是,没必要这样改吧!

网友B:
的确够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还真舍得这样改!
成品2000MAH上的锂电池多的是,没必要这样改吧!

成品大容量锂电,貌似装不到电池仓里去。

网友C:
有6EX专用的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够危险

要说安全性,这是锂离子电池,又是小电流放电,不到0.1C,绝对不会发生危险,(这不是锂聚合物电池)。笔记本电脑用了这么多年,除了索尼那批有问题的电芯外,还没听说过有什么问题,笔记本电脑的电流可很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品大容量锂电,貌似装不到电池仓里去。

现在成品的发射电多了去了怎么会装不进去呢6E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6EX专用的锂电池的~!~!

我都看过,那些专用锂电,都是小容量的(那种大容量的2200以上锂发射电都是用在FF9之类那种遥控的,6EX放不上。),还挺贵,我这三个还不到25元。锂聚合物电池,不如锂离子安全。这里也不需要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这不是电池 就是个定时** 够下淫的了

晕,难道圆柱形的东西就得是**啊?
其实对于电池来讲,还就是圆柱形最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成品的发射电多了去了怎么会装不进去呢6EX

俺比较穷,买不起。
呵呵,俺的三支松下18650只花了24元。
另外,按害怕锂聚合物电池容易爆炸起火
还是用锂离子吧。至少我做的LED手电煤爆炸过

楼主:
Top-g-u-n2500mAh 11.1V 5C 高功率锂电池

尺寸: 17 * 45 * 100mm

这一个144元,还是挺贵的!
不过我刚才量了一下电池仓,不明白这个17毫米高的电池是怎么放进去的
或许人家是真爷们!能伸能缩,嚎~

网友F:
按照电池的封装来说,软包的会大肚子短路后燃烧放气,柱状的电池由于密闭性能好,短路后是容易发生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电池的封装来说,软包的会大肚子短路后燃烧放气,柱状的电池由于密闭性能好,短路后是容易发生爆炸的。

楼上要是拆解一块圆柱电池你就明白了,电池正极里面有放气功能的,压力过大,正极就会漏气或者漏液。
扯远了。锂电的短路电流很大,我用的电线都很细,短路的话,足矣烧断电线,不是那么容易长时间短路的。

网友:
LZ花了这么大力气改,大家就说些鼓励的话吧。纵然觉得用18650有点对不起控,不过既然LZ喜欢,就还是表示支持的好。

反正我的控就用4节电池,改不改都一样。

网友:
真能折腾,我用3块三洋电芯,手机电池那种,加工3S,刚好放进去。使用时间有10几个小时。
上次晚上忘了光控,早上被滴滴的声音吵醒了。

网友:
成品的锂电2200mah的 可以放的下的,起码用1个月

网友:
但是為了6ex這個控的安全~还是改回鋰電比較好

网友A:
呵呵,改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感觉没必要那样改,有点破坏性改造了,不值得哦.好歹也是700多控,那样改法可惜了.

网友:
注意不要过放啊

网友G:
小心半路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改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感觉没必要那样改,有点破坏性改造了,不值得哦.好歹也是700多控,那样改法可惜了.

其实并没有改造,拔下电池,插上插头就恢复原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心半路關機

嘻嘻小看俺的焊接水平!
俺全是用以前在飞机场弄来的镀银导线做的。

网友G:
我意思是電池保護。

网友:
俺比较很 ,直接把底部切了,2200MAH 电池都可以放了

网友:
俺用的是2200MA的LI专用发射电充电一次用上一个多月``平均一天使用1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意思是電池保護。

电池的保护板早就没有啦
以上说过,通过遥控器的低压报警功能,可以把放电电压控制在3伏左右,电力基本上都放出来了,而且没到截止电压,不会放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