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测量器(电压,电流,功力)

楼主(2009-04-02):
在作好电动飞机之后,需要测量电压,电流,功力 。 有没有一种测量器当我在调机时可供同时测量电压/电流/功力?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是要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readyheli.com/RC_Electronics_Watt_s_Up_Watt_Meter_Onyx_Watts_p/wu100-bk.htm

最流行的。

谢了,对, 我买它。
没写如何用法?。是一端联电源进,另一端到电调的 电源口(它是联在离电池和电调中间)吗?

网友:
一般连在电池和电调中间

也可以连在任何电源和负载之间

想像把电源线截断,中间插入这个仪器。

pnp,没有任何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作好电动飞机之后,需要测量电压,电流,功力 。 有没有一种测量器当我在调机时可供同时测量电压/电流/功力?

除了老鹰树的另一个选择 Hyperion EMTER-II Deluxe

除了实时的测试(电压、电流、四点温度、转速、油门位置、高度、耗电量、充电量、电池内阻..)

载入桨的参数还可以截取快照
并计算出拉力、电机效率
可以选择文字显示或是图表显示

记录资料还可以存在SD卡放到电脑里读出并以图表显示各项数据

可以当做舵机测试仪、可以设定Hyperion的数字舵机编写脚本后可以让舵机依照脚本动作(机器人调试特好用)

还能设定Hyperion Titan系列、Altas系列及天蝎星V22电调

除了无刷电机转速感应器、EMETER-II还内建了光学转速计、就算不知道电机的详细参数也能透过校正功能对应上

网友:
这个东西非常不错的,打算入手一个

网友C:
ETTI Power Analyzer

对动力电池的输出性能和无刷电机的转速进行实时监测、取样、
记录和分析的仪器,配以计算机分析软件,可方便观察到在单位时间内输出的电
流、电压及电机转速的变化情况,对电池的容量与电机的搭配进行分析评估。由
于体积小重量轻,可搭载于航模上进行现场实际的工作电流.电池实际工作电压,电机转速等数值进行取样记录,以选择最佳的电池与电机的搭配。其工作性能稳定,记录结果清晰准确,主要用于航模、科研等动力电池的性能检测、分析及配置。

操作台软件菜单:
用数据排线与功率分析器连接, 功率分析器通电后,

LCD 操作台起始显示为软件菜单
版本Portable LCD operation Panel, 然后进入下列设置菜单项:
(1) Peak Value (峰值纪录)
最低电压 最高电流 消耗电量(Used) 消耗功率(Power)
(2) Data History (数据详细纪录)
(3) Data Clearance (纪录清除)
(4) Instant Value (实时数值)
电压 电流 功率 转数
(5) Parameter Set (参数设定)
Sampling Interval (取样周期)
Startup Amp (起始电流)
Sampling Defer. Defer. (全写Deferment) (取样延时)
Pole of motor (无刷电机极数)
Write Data (写入资料)
(6) Read PA Version (读取功率分析器软件版本)

网友:
找谁买!我也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老鹰树的另一个选择 Hyperion EMTER-II Deluxe

除了实时的测试(电压、电流、四点温度、转速、油门位置、高度、耗电量、充电量、电池内阻..)

载入桨的参数还可以截取快照
并计算出拉力 ...

这台很高级, 需$299.00美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TI Power Analyzer

对动力电池的输出性能和无刷电机的转速进行实时监测、取样、
记录和分析的仪器,配以计算机分析软件,可方便观察到在单位时间内输出的电
流、电压及电机转速的变化情况,对电池的容量与电机 ...

你这台是国产的吧,做工太粗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