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决蒙皮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09-04-02):
今日在做模型的机翼,将泡沫用热切割的方法加工出来,上切割过程视频~~~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00399&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又在淘宝上买了热缩蒙皮,突然想到个问题,蒙皮时的热量会不会导致泡沫融化变形。。。。
如果会。。。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或者说泡沫机不能蒙皮?

网友A:
不会。我有架飞翼就是用热缩膜做外皮的。
主要的担心不是融化,而是变形。
尽量避免用热风机。用航模专用熨斗比较好,温度不要开太高。
蒙的时候注意四面均匀,以免变形

楼主:
变型应该问题不大,我用KT板和玻纤管做了骨架,非常怕融化啊。。。。
普通电熨斗开尼龙档会不会融化泡沫啊。。。
还一个问题。。。翼型的下表面是内凹的。。。。蒙皮能紧密附着在内凹表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