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得伟的9116充电器给a123电池充电可否?

楼主(2009-04-02):
最近想搞些a123,但是为充电发愁,买啥b6最少也得300块,手里有得伟9116充电器一只,充电电压为7.2-18V,电流2.8A,不知道能否给a123充电,坛里有试过的兄弟吗?请教请教。。。

网友A:
不行,那是给镍电用的。买便宜的B6就可以了,两百元左右。

网友:
买德传的给10S/5S2P 电池组用的充电器,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那是给镍电用的。买便宜的B6就可以了,两百元左右。

怎么不行?

我 DewALT 工具玩的比较多,用 9116 给 5S 锂聚串充都半年多了,充电器截止大约在单节 4.13V .

这个充电器串充 6S A123 应该没有问题, 6S 以下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