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碳纤维航拍架

楼主(2009-04-03):
刚做好的,上来秀秀

网友:
很有心機呵....

网友A:
不知减振效果怎样!!!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的~~~~

网友B:
建议兄弟你不要直接使用舵机接相机托,对舵机不好,加多组齿轮好些!

网友:
太简单了

网友C:
有个问题
怎样控制快门.....
我原有个方法
引出快门线
可惜手艺不精..
看看你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兄弟你不要直接使用舵机接相机托,对舵机不好,加多组齿轮好些!

舵机才20来块,不用对他这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减振效果怎样!!!

放在4轴上用的,本身振动就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
怎样控制快门.....
我原有个方法
引出快门线
可惜手艺不精..
看看你怎么弄

暂时打算用来拍视频,所以暂时没有考虑过快门的问题。
正如你所说,以后应该会改快门线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才20来块,不用对他这么好吧?

这舵机吃不了多少力的.

网友:
不错啊
LZ好手艺

网友D:
不是对舵机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舵机的运动量太大了,在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你稍微推一下遥控器,屏幕都晃得不行,还是建议加一组减速用的齿轮,这样一来增加结构稳定性,也增加了取景和拍照的精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对舵机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舵机的运动量太大了,在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你稍微推一下遥控器,屏幕都晃得不行,还是建议加一组减速用的齿轮,这样一来增加结构稳定性,也增加了取景和拍照的精确度。

加了的话舵机的行程就不够了,有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