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 点焊机的问题

楼主(2009-04-03):
DIY 点焊机时,
用环行变压器好不好,他与E型的有什么区别,哪个好 ,在改次级时,是否可以不拆原来的线包,在上面绕,原线包不用,对变压器功率有没有影响。

网友:
环变易饱和,大电流用不好。只要空间够就可以不拆

网友:
我用自耦变压器高的,很不错,你到论坛搜索,很多的介绍

网友:
准备作多大功率的?

网友:
我的

我用普通变压器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空间够就可以不拆,接头空载对变压器功率有没有影响。

网友:
看我的

点焊

网友:
用点焊机焊接A123,不知道具体咋弄得

网友:
再发一张

调整大小

网友:
焊接效果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焊的什么? 是铜管吗?

网友:
呵呵

精神可嘉

网友:
至少得几W的功率?  200VA的变压器够不?

网友:
对接8号铁丝

网友A:
”无线电工“ 你太牛了 。佩服

网友B:
无线电工,你的阻焊机做的真不错啊!你能焊个圆环吗?能焊的话,我很想做个!拜托回个话,O(∩_∩)O谢谢

网友C:
请问:小焊机能否改制
小焊机能否改制点焊机,谢谢!

网友D:
能不能焊带锯条 这点很重要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的400VA
http:
//www.elec666.cn/diyarticle/200810/htm/20071012_01.htm
看一下这个网址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能,我现在的夹具不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H:
1毫米

网友E:
回复 网友I:
应该可以,只是焊机空载电流大,可以在焊机上绕几圈试一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J:
恐怕不行,我的焊机才400W
焊带锯的工艺我也不会,夹具也不行
现在只能焊1毫米左右的钢板对接5毫米左右的铁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