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龙diy终极编。(趁网速快,赶紧上图)

楼主(2009-04-03):
历时两个多月的东方龙终于算是完满完工了。在这里首先要多谢论坛里的各位模友,在技术上的支持与意见。船再上星期已经试航成功。但回来后还是作了以下的改动。电调加了水冷,加了水刀,重新调整了重心。船除了船身,无刷电机,电调,浆这四部分外。其它的零件都是自己diy的。(如有模友需要参考制作过程,可以翻翻我的旧贴。目的是等大家可以有个参照,如有diy过程中的不明白也可以站内短信交流。)希望大家能在diy中获得更多的乐趣。

之前用的不等速万向节。用双万向节是为了抵消万向节的不等速效应。但后来发现连接轴太长震动太大所以不能采 ...

之前用的不等速万向节。用双万向节是为了抵消万向节的不等速效应。但后来发现连接轴太长震动太大所以不能采 ...

2重新车出万向节的电机接头端。

2重新车出万向节的电机接头端。

钻孔功丝。

钻孔功丝。

用6mm碳纤板车出电机座的侧板。铣出可调角度孔。

用6mm碳纤板车出电机座的侧板。铣出可调角度孔。

完成后的各部分小零件。

完成后的各部分小零件。

用不锈钢螺丝连接起电机支撑架。

用不锈钢螺丝连接起电机支撑架。

电机支撑架的反面。

电机支撑架的反面。

与碳纤侧板连接。

与碳纤侧板连接。

装上电机。

装上电机。

由于腾翔电机的接线柱比较特殊。已经用上了6mm的香蕉插,但在电机的高速震动下仍然会有松脱的现象。唯有diy ...

由于腾翔电机的接线柱比较特殊。已经用上了6mm的香蕉插,但在电机的高速震动下仍然会有松脱的现象。唯有diy ...

来张清晰点的图

来张清晰点的图

之前的电机架。

之前的电机架。

改进后的。

改进后的。

楼主:
继续上图

继续

用青铜开好料。

用青铜开好料。

原来设计的水冷。但接触面不够大散热效果应该不好。所以废除!!!

原来设计的水冷。但接触面不够大散热效果应该不好。所以废除!!!

改良后的水冷。

改良后的水冷。

原来的电机水冷。再中间做了个隔层打算是不要让水直接接触电机散热,而是通隔层再散热。但发觉散热效果不太 ...

原来的电机水冷。再中间做了个隔层打算是不要让水直接接触电机散热,而是通隔层再散热。但发觉散热效果不太 ...

重新做的水冷用了双0形圈进行密封,尽量做到防水万无一失。

重新做的水冷用了双0形圈进行密封,尽量做到防水万无一失。

楼主:
继续

继续

船尾的硬轴出口。因为硬轴的角度是在船舱里调整角度的。所以用上双0形圈密封。这就可以调整角度又不进水了。 ...

船尾的硬轴出口。因为硬轴的角度是在船舱里调整角度的。所以用上双0形圈密封。这就可以调整角度又不进水了。 ...

船舱内部的所有东西。

船舱内部的所有东西。

装好后的船尾。diy了刮水口,供电调水冷使用。

装好后的船尾。diy了刮水口,供电调水冷使用。

原来的船舱结构。

原来的船舱结构。

改良后的船舱内部。

改良后的船舱内部。

在硬轴上加上了铝板,一是可以挡住轴承电机连接位高速时飞出来的雪油。二是为接受器提供了一个较干净的安装 ...

在硬轴上加上了铝板,一是可以挡住轴承电机连接位高速时飞出来的雪油。二是为接受器提供了一个较干净的安装 ...

来个船尾图。

来个船尾图。

用2mm碳纤diy的水刀。

用2mm碳纤diy的水刀。

楼主:
总结图

之前的来个图片总结

diy陀系

diy陀系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之前

之前

改进后

改进后

diy轴系

diy轴系

转出长达260mm的同心中孔。难度之高可想

转出长达260mm的同心中孔。难度之高可想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之前

之前

改进后

改进后

之前

之前

改进后

改进后

之前

之前

改进后

改进后

之前

之前

之后

之后

网友:
  强烈顶呀.羡慕楼主有床就是好呀,

网友:
实在是太厉害了。

网友:
好贴,好贴,建议版主加精!

网友:
可否对外加工???

网友:
 楼上好诱惑啊。。。。。。。。。。

网友:
做工强人,重心偏后,万向节噪音大,效率差。

楼主:
重心

其实重心是在船的3/2处。因为船头内已放置电调。只是图片没显示出来。这种万向节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再做下只船的时候再尝试用软轴。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DIY手工一流。  有床真好!

网友A:
有那么好的工具   为什么不在散热板里直接建立水循环,那不是更好吗

网友:
做工很好

但是......

网友:
但是沒有必要

网友:
顶一下!

好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绝对赞成13楼的

网友:
了得
太有才了

网友:
万向节不支持这么高的转速,而且还有角度。

网友C:
做展示一流,养眼啊
玩就不行了,重了,也不合理
呵呵

网友:
楼主是个超级完美主义者

网友:
LZ好手工啊!

网友:
手工好,设备齐全,船很漂亮

网友:
wa  wa  wa      哇哇哇  又一牛人   看的我眼都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好的工具   为什么不在散热板里直接建立水循环,那不是更好吗102973

不直接在散热板里搞水冷原因是:首先散热板太薄不好加工。其次如果真的要直接建立水冷的话我估计大部分的连接部位都要用胶水连接。这就会多了一层漏水的风险。所以我没有采用直接建立水冷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展示一流,养眼啊
玩就不行了,重了,也不合理
呵呵

呵呵,由于我不是用来比赛的。所以重一点也没所谓。我觉得每一部分都要追求完美。所以很多的地方都是为了结实美观而牺牲了重量。
由于我从来都没船模的经验。上个重量的图片大家看看这重量如果比赛的话合理不?(连所有设备,电池)1348.7g

总重量1348.7g

总重量1348.7g

补张水刀制作图。可惜漏了拍细节图。

补张水刀制作图。可惜漏了拍细节图。

网友:
感觉楼主只合适静态模型

好看

楼主:
准备出发

下午去试航。今晚上图片。

网友:
就是要改才能创新,不能老拿传统的想法去做,支持楼主!!! 我觉细节做得很好!

网友(2009-06-21):
nnd 简直是工艺品

网友:
用艺术品的眼光做船,牛

楼主:
晕,两个月前的贴也顶出来了。东方龙已经给我在这基础上完全再改变了。明天再上个图给大家欣赏。

网友:
简直是工艺品,望尘莫及,努力追求中~~~~

网友:
上面那个直接在散热板加水散热的方法可以用在电脑上了,哈哈

网友:
期待LZ上图,最新版的。

网友:
照片拍的好 摄影师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