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电器能给蓄电池充电么?(图)

楼主(2009-04-03):
我想用这个充11.1伏锂电的充电器给这个12伏的1.3安的蓄电池充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11.1V的串充可以的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不可以充铅蓄电池!
除非你改动过充电电路……

网友:
不行,这个是锂电专用的,这个变压器也不行,电压太低,(锂电平衡充其实是一个一个间歇充电的。相当于一节锂电),你这个变压器12伏,换个15伏以上的,用一只78XX系列稳压模块做一个500毫安的恒流源,控制时间就行。

网友:
肯定不可以,蓄电池充电需要13V多的电压

网友:
可以充但是是充不满的

楼主:
大家意见不统一,我比较迷茫.

网友:
最终答案:是可以但很难冲满

网友:
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铅酸又不会炸

网友:
搞个单(双)15V的变压器,功率要大点,用一个二极管半波最好是全波,然后就可以充12v的电瓶了,不过自己注意充电的时间,虽然蓄电池不是那么容易坏。

网友:
看不懂啊。。。坚持看。。。

网友:
i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