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入dx7,但发现该款控有两个厂家的,请高人给介 ...
请教:想入dx7,但发现该款控有两个厂家的,请高人给介绍下

楼主(2009-04-03):
新人玩了几天lama准备升级,想先入个控,听从过来人建议要一次到位,潜水多日,发现dx7近期热门,性价比不错,入的老鸟也多,但一淘宝就遇到问题了,发现该款控有两个厂家的,分别是JR和
spektrum,
而且价格差的也不少,故想请教高手其间有没有很大的差别,例如性能,质量,手感等等,谢谢

网友A:
都是JR做的东西,牌子不同罢了。

网友B:
dx7只有一个牌子,就是spektrum,
JR的是DSX7,楼主要看清楚!

楼主:
对型号不一样,东西有什么差别么?为什么价差不少

网友B:
dsx7够用了,我也是对比了两个控才决定买的DSX7。价格相差400

网友C:
spektrum出的是dx7
jr出的是dsx7
两者95%以上的相似度,但是做工,功能,功率都有些差别。要不怎么会jr的品牌比spektrum卖得还便宜呢
首推dx7。dsx7也是很不错的。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
这两个控差400多,又没看出来差别所以就迷惑了,不过谁叫咱是新人,可以大胆请教,呵呵

网友D:
2.4G的话还是spektrum的比较好 我个人只信赖它的2.4G 建议还是 dx7

网友E:
硬件是完全一样的,软件上有轻微差别
都是JR做的,打JR和SPECTRUM二个牌子,打SPECTRUM是JR给SPECTRUM OEM的。

网友F:
问一下,dx7有日本手的么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是有的. 我現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