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折腾一把切断刀

楼主(2009-04-03):
小床的切断刀十分重要,大家的共识一是整体要厚重减少振动;二是宽度不要超过2mm;三自是上床的技术要点如刀尖对好、与切面平行等云云………..
见识过不马虎师傅的切断刀,本想找片2mm厚的合金片照版打造一个,奈市面上只有3mm的,磨一块吧没磨刀J恐难磨得好,于是先做一把高速钢的,以2mmX10mm的高速钢刀为本,手头没有很合适的材料,一段20mm方钢先折腾着:
上床铣刀夹刀槽:

放上刀条试试:

锯片铣刀锯弹性缝:

用磨过的开孔刀作端面及铣圆弧:

都是铣工的基本活,详细简略了,完成:

夹刀的槽边应铣一点燕尾,这样才夹得紧。看:夹缝配合还可以吧?

与切切面平行很重要,在刀架上用角尺紧贴切刀面对着光线,基本平行,合格!
试切了一段钢,感觉良好!

网友:
要我就用砂輪機磨。

网友:
跟我的基本一样,但比我的精致多了,我的没有螺丝,直接用刀架上的螺丝拧紧就OK
我一直用这个切的,切铝最爽了,开到1000转,一下子就进去了……

网友:
行家一出手,就知你很有。

网友:
我的近似  也让刀架螺丝压紧

网友:
做的很漂亮哦!

网友:
高手高高手

网友:
一看就是高人

网友:
做的很漂亮,一看楼主就是个高人

网友A:
切刀

楼主说的..不怎么准确..切刀角度很重要的..两.副偏角副后角都要控制在两度内.后角5到8度..前角10到15度...刀头宽度不是随便定的....经验公式..0.5到0.6根号材料直径.

网友B:
有2人说你是高手,也有2人说你是高人,你自己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怎么准确..切刀角度很重要的..两.副偏角副后角都要控制在两度内.后角5到8度..前角10到15度...刀头宽度不是随便定的....经验公式..0.5到0.6根号材料直径.

多谢关注及回帖!
你说的问题从教科书的角度可说是经典,但随着近年家用机床进入个人DIY领域出现了一些异数,还有就是刀刃具的发展使得原有的一些观念出现变化。首先是家用级床子功率有限,重量轻,切断刀的刀口宽度对能否顺利切断工件成了一个关键性数据,市售的焊接合金的切断刀宽度都在3mm左右,实践中感觉切断工件阻力很大!一些有经验的同学都改用刃宽2mm或以下的都取得较好效果(我个人实践证明也如是),于是成了一个小床“定律”,这“定律”用于大床估计未必合适。
至于两个副偏角即使是教科书也有争议,如副偏角大于“0”的话最大的好处是减少了刀具与工件的磨擦力,但同时刀子的刚性下降、再者再次刃磨刀口宽度越磨越窄,除非将磨了偏角的部分切断重磨,十分之浪费!前角大于“0”无疑对切削力和断屑都有利,但同样出现越磨越低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刀尖对轴心线,比副偏角更麻烦!
参考一些国外的切断刀,它的截面并不是长方形而是“工”形或“T”形的,即使不磨副偏角副后角同样可大大减少磨擦力,我们可以效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2人说你是高手,也有2人说你是高人,你自己说呢?

按佛语云:“高即是低,低即是高;高手即低手,低手即高手”
赞扬聊作鼓励!

网友(2009-05-08):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及回帖!
你说的问题从教科书的角度可说是经典,但随着近年家用机床进入个人DIY领域出现了一些异数,还有就是刀刃具的发展使得原有的一些观念出现变化。首先是家用级床子功率有限,重量轻,切断刀的刀口宽 ...

期待看到图,和磨刀的教程,我现在发觉切刀最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