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静态挖掘机不错,请问有可能改遥控吗?

楼主(2009-04-03):
淘宝上看来的。
卡特彼勒 320CL挖掘机 1:50  30*13*9CM(包装尺寸) 锌合金/工程塑料/橡胶

各关节处可灵活伸宿,履带自由运动
要是能改遥控就太好了。

网友:
有点难度,尺寸大点就好改了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可以哦。发挥自己的才智吧。

网友:
我就学过开挖机,在挖机驾驶座位扶手两边是操纵杆完全和直升机的控是一样的!
只是分的开些,右手操纵杆顶部多了个喇叭开关!
左手的左右负责挖机臂的左右转动,上下负责大臂就是印有"CAT"的那个臂的生升降;
右手左右是收斗,开斗,上下是小臂的前伸和收回!
也是比例可控,这已经是4通了!
还有脚踏板,左脚前踩是左履带前进机身右转,右脚前踩是右履带履带前进左转
            左脚后踩是左履带前后退身左转,右脚后踩是右履带履带后退右转
两脚同时前踩是履带笔直前进,两脚同时后踩是履带笔直后退!
这也是比例可控,加起来是6通了!问题是现在没有同时6通比例可控的控!
要做起来很复杂!挖机要技术高超就和直升机飞3d特技样,没几年是练不出高超技术的!

网友:
是那个山东人卖的吧!

太小了设备装不了啊!

楼主:
用微型电机 蜗轮蜗杆 和微型接收机改行不行 能动就可以了 挖土就不要想了

楼主:
接收机得多少通道呢 有没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