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全,请误用平衡口进行高电流充电

楼主(2009-04-03):
刚好前面有个模友发贴,能否串极用平衡口10A充A123.今天也刚好在聊天中说起平衡口耐电流话题,我刚好也在用平衡口串充3S+3S 2200电池,
顺便看看使用中的温度情况.

这是前面在充的电池,平衡口没有使用

这是前面在充的电池,平衡口没有使用

也就是室内温度21度

也就是室内温度21度

加上温度探头

加上温度探头

最高在26度,2.2A的电流增加了5度

最高在26度,2.2A的电流增加了5度

网友:
平行接口10a 充a123 不烧掉房子,你运气不错了,接头新的3a也还行,用久了平行口的接点有接触不良及痒化 就3a也发热给你看,那些大电流分压冲机真是混

网友:
一般的分压充,平衡线在充电快结束时(需要平衡的时候)才有电流通过,而且此电流很小,一般也就200MA左右(说明书上会注明平衡电流),而此时充电电流也降到和平衡电流一致的水平,真不知正常充电电流大了和平衡线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认为,串充分流大电流没有问题,我自己就用B6到5A充电,而独立充平衡线是决不能电流太大的。

网友:
2.54本来就不能承受多少电流,最高3A很不错了。那个A8不知道为何说可以很高电流的

网友:
如果搞清楚平衡口在串充里的作用就不会怀疑了。

网友A:
纯独立充只用平衡头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发热的只是一头一尾二条线,其它的还是基本上没有电流,最好做个转接板,把电源头也并上一直用,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独立充只用平衡头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发热的只是一头一尾二条线,其它的还是基本上没有电流,最好做个转接板,把电源头也并上一直用,就放心了

既然平衡冲,为什么只有一头一尾发热呢??应该每一S都是这么大的电流吧!!!

不解!!!请教

网友A:
因为相邻的二块电共用一根线,这根线上的电流正好相反,抵消了。

网友:
26度问题不大了

网友:
ls,那是2A电流的温度

楼主:
3A我试过了,没办法充下去了,感觉那温度太不正常了.连线都感觉到温度了.不知道你们用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啊一般平充线能过2A电流也不错了

楼主:
找到了生产平衡口连接器的资料了
这个指标应该是在理想状况下,如果插座质量差一点,
比如:母头的弹片压力不够,电镀层氧化引起接触电阻变大,发热就会更加明显

http://www.esh-china.com/cn/productShow.asp?id=108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相邻的二块电共用一根线,这根线上的电流正好相反,抵消了。

有道理。

网友:
我5a充一樣沒事。

网友:
不是一定有事,但存在隐患是肯定的

XH型2.54(100mil) 插件标示的3A是根据压片断面计算的合理电流,实际上使用到10A都不会有任何温升,但是万一有接触不良等情况,就会发热很多,导致外壳或导线外层熔化引起短路

网友:
平衡充金属头+20#硅胶线,金属头和硅胶线接触的地方上锡,8A电流充电,用手感觉不到温度

网友:
平衡头用焊的确实比掐的线温度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独立充只用平衡头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发热的只是一头一尾二条线,其它的还是基本上没有电流,最好做个转接板,把电源头也并上一直用,就放心了

上面说得对,学过电路的都知道,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
119的帖子都是精华啊  顶了~~~~

楼主:
过2天,我会用A123做下正常使用下的平衡口最佳电流测试.
准备在各电流下的温度表现(1A-8A)

网友:
串充的一般到末期才会用到平衡的吧?这时电流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
LS的正解,终于有人明白了。

楼主:
好象大家都没明白似的,,,

这个贴要表达的意思不是串充加平衡的电流,
是直接使用平衡口充电

网友:
唉,一帮人瞎起哄,没看懂意思瞎发表评论,看的都累。

119,改快放一个出来,你别8A了,我估计5A头子就要化了。

网友:
支持119.平衡口大电流充电早晚出事。

网友:
119...我用的是20AWG高温硅胶线做平衡线...至少能耐5A...但是头子受不了啊...介绍个好点头子给我

网友:
接触良好的平衡头是可以用大一些的电流的。
但接触不良的情况无处不在,安全起见,电流不要超过2A。万一出事故就不是小事。

网友(2010-01-08):
顶起来研究一下。。。。。
看看A6的8A充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晕倒

网友C:
按国标的话,额定3A的只要散热条件好,实际使用到5A还是没问题的,引线够粗的话受3A限制的毕竟就那么一小段.
看119的图是把那接头严严实实包了起来,热量不断积蓄容易升温.即便是3A估计也会有不正常的升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国标的话,额定3A的只要散热条件好,实际使用到5A还是没问题的,引线够粗的话受3A限制的毕竟就那么一小段.
看119的图是把那接头严严实实包了起来,热量不断积蓄容易升温.即便是3A估计也会有不正常的升温

如果可以用到5A~那22#线的3A最大电流不就是虚标?不会对金属头加速氧化?

网友D:
用平衡口充电器2.2A冲不下200次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相当可靠。比起所谓串充+平衡好很多很多,有些时候傻瓜点的东西还不错!

网友:
看 maxpro 和 un 掐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平衡口充电器2.2A冲不下200次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相当可靠。比起所谓串充+平衡好很多很多,有些时候傻瓜点的东西还不错!

2.2A是肯定没问题的。。。问题是UN怎么实现8A充?不管线的负荷?还是全部自己换线?

网友:
关注这个贴子的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