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sp如何改成700e?

楼主(2009-04-03):
600esp如何改成700e? 听说有人改过,是单纯换700尾管和大桨就可以了么

网友A:
可以改的吗?没听说过。..关注ing

网友B:
卖了600再买700

网友C:
600改的700一定猛

楼主:
听说有人改了,问下具体方法

网友D:
同问!有没有改过的呀,赐教一下!谢

网友E:
能改吗,有意义吗

网友F:
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G:
顶起 这个谁试过改的 出来发话

网友H:
那得用多少s的电池啊~

网友I:
换电机,电调,尾管,尾传动轴,大桨,尾变距拉杆。。。。。。。
具体要实验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