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5G6微型共轴无刷改造成功

楼主(2009-04-03):
本来还编辑了很多文字,一发网页打不开就全没了,X的,不高兴写了,图片这里也发不下。随便看看吧

有性趣了我再写

下载次数:0

网友:
外转子的,改造成本多高啊,得几百??

网友:
太有兴趣了啊,一直想改造,苦于没有设备的资料和来源,请详细说一下啊。

还请告知一下无刷设备的来源,谢谢了。

网友:
我的5g6——————

楼主:
楼上的,改造代价比较大,大概要700左右吧,具体忘记了,可以找隐形人购买。

改造基本比较简单,原设备上把电源线接出来,接电调,原电机的黑线接电调信号线。

无刷电机接电调(注意正反向,我比较幸运,一次焊接就对了 RP RP 哈)

最难搞的就是小马达齿轮要扩孔,无刷电机是1.5MM的,最好一点点扩,我有一个居然扩大了 。

网友:
兄台能把无刷电机电调的型号发上来么 很有兴趣参考一下

不过这个价格实在有点高,够买20多对有刷电机了

无刷除了寿命长,飞起来感觉如何?重量是增加了没有?

我的5G6-1外观改造,献丑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8200&extra=page%3D1

网友:
谢谢chujian回复,不需要无刷转换器是吧,很有冲动要改一下,在室内玩很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