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襟翼的作用

楼主(2009-04-03):
襟翼的作用.. 一架飞机在高空正常飞行的时候,机翼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整体。其实不然,机翼前缘、后缘都装有长短、宽度不同的翼片,有的可向下偏转,有的可向前伸出,有的可向后滑退,可谓五花八门。由于这些翼片是机翼的附属物,并且可以偏折,正像我们穿的衣服下襟随风摆动一样,因此科学家给这些翼片起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称———襟翼。平时飞机停在机场上或在高空飞行时,襟翼都收拢在机翼前缘或后缘上,一旦飞机进入起飞或着陆阶段,它们的原形就显露了出来。飞机为什么要装襟翼呢?请看下文。
             1、襟翼的奥秘在于提高升力 机翼的作用就是产生足够的升力使飞机能飞上天空。如果机翼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在机翼面积、翼型、展弦比确定的情况下,它的最大升力也就是确定不变的了。如果飞机的全部重量是50吨,机翼必须产生490千牛以上的升力才能飞起来。我们知道,机翼面积越大,升力越大;速度越大,升力也越大。换句话说就是:在升力一定的情况下,机翼面积越大,起飞速度可以越小;起飞速度越大,机翼面积可以越小。因此,为了把这50吨的飞机弄上天,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两个办法:一是选用面积较小的机翼,通过加大起飞速度使升力超过490千牛;二是使起飞速度保持在较低的值上,通过采用大面积机翼以产生490千牛以上的升力。 这两个办法行不行呢?第一个办法机翼面积较小,飞机的结构重量就较轻,这是优点,但起飞速度大是很不利的,一方面要求机场跑道很长,这很不合算,对舰载飞机更是不利;另一方面,高滑跑速度对安全的威胁极大。第二个方法起飞速度低,有利于缩短滑跑距离,但当飞机起飞后速度增加,大面积机翼便成了累赘,不但重量大使载重量大大减少,而且会使阻力剧增,飞机的耗油量因此显著增加。这种低速时升力小、高速时阻力大的问题称为飞机的高低速矛盾。怎样解决这一难题呢?这就要靠襟翼来实现。 襟翼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协调这个矛盾,既不需要很大、很重的机翼,也能在较低的起飞着陆速度下产生足够的升力,使载重、速度、阻力和油耗达到综合性的最佳化。用整体一块的方式设计机翼不能同时满足大载重量、低起飞和着陆速度、低阻力和低耗油率的要求。由于襟翼具体作用是大大提高飞机起飞和着陆等低速阶段的升力,因而统称增升装置。 襟翼为什么能增加升力呢?在速度一定的情况下,提高升力的办法主要有4种:一是改变机翼剖面形状,增加翼型弯度;二是增加机翼面积;三是尽可能保持层流流动;四是在环绕机翼的气流中,增加一股喷气气流。襟翼就是通过改变翼型弯度、增加机翼面积、保持层流流动而增加升力的。
               2、飞机襟翼样式众多 襟翼概念出现得很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飞机速度提高,要求飞机在低速时也能产生足够的升力,于是有人开始了最简单的后缘襟翼的试验探索。为什么飞机要装襟翼? 简单襟翼就是机翼后缘的一部分。它可以弯曲,这样就会改变机翼弯度,提高升力。不久,又出现了开裂式襟翼。当它放下时,一方面可使翼型变弯,一方面会在机翼后缘形成低压,两方面的效果都是增加了升力。通常,开裂式襟翼可使升力系数提高75%~85%。同时,开裂式襟翼还能增加阻力,对飞机安全、缓慢地着陆有利。 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设计师汉德莱·佩奇和德国空气动力学家拉赫曼发明了开缝襟翼。它是一条或几条附着在机翼后缘的可动翼片,平时与机翼合为一体,飞机起飞或着陆时放下。襟翼片能够增加机翼的面积,改变机翼弯度,同时还会形成一条或几条缝隙。增加面积可以提高升力,形成缝隙可使下表面的气流经缝隙流向上表面,使上表面的气流速度提高,可较大范围保持层流,也可使升力增加,并能减少失速现象的发生。开缝襟翼是襟翼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它也可以装在飞机前缘上,通常都是一条。目前大型飞机特别是客机都安装了双缝或三缝襟翼,可提高升力系数85%~95%,效果十分显著。 还有两种襟翼也很常见,一种是富勒襟翼,一种是克鲁格襟翼。 富勒襟翼是在机翼后缘安装的活动翼面,平时紧贴在机翼下表面上。使用时,襟翼沿下翼面安装的滑轨后退,同时下偏。使用富勒襟翼可以增加翼剖面的弯度,同时能大大增加机翼面积,增升效果非常明显,升力系数可提高85%~95%,个别大面积富勒襟翼的升力系数可提高110%~140%。这种襟翼结构较复杂,多在大、中型飞机上采用,可大大改善起降性能。 克鲁格襟翼位于机翼前缘。它的外形相当于机翼前缘的一部分。使用时利用液压作动筒将克鲁格襟翼向前下方伸出,既改变了翼型,也增加了翼面积,增升效果也比较好。
              3、飞机襟翼在发展中 襟翼的发展并没有完结。上面介绍的襟翼装置发展比较成熟,还有一类襟翼概念提出的也很早,但直到现在仍不完善,这就是喷气襟翼。它的设计方案很多,基本思想都是通过从发动机或高压气瓶引出气体,吸向机翼或襟翼表面,达到增加升力、推迟分离、降低阻力、改善失速特性的目的。由于喷气襟翼十分复杂,目前只有个别飞机,如“鹞”式垂直起降飞机和F-4、米格-21轻型战斗机使用了喷气襟翼。其试验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网友:
不支持你我过意不去!!!

网友(2009-06-25):
保存了 慢慢看

网友(2009-08-21):
来晚了 但是依旧要顶

网友(2009-10-13):
讲得很具体

网友:
 又学习了一课

网友:
百度百科里的吧!

网友A:
讲得好啊,又学到野了!多谢。。。

网友B(2010-04-25):
虽然没大看明白,但还是要顶你

网友C(2010-06-04):
强烈建议图文并茂!主要原因是我没看懂:loveliness:

网友D:
我是新魔 我学习

网友E(2010-10-13):
没明白,但还是顶

网友F:
这个要顶一下,详文

网友:
原来只想过是增加升力 LZ的帖子说得详细了 顶一个

网友(2010-12-19):
写得好!终于明白了襟翼的作用了!我困惑了很长时间的!

网友:
好资料,请求版主置顶!
格式有点乱,能整理一下比较好看,建议上图。

网友:
相见恨晚!顶一个

网友(2011-01-23):
讲得好学习了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2011-04-15):
写这么长,一定顶。

网友:
已保存,慢慢看,谢谢

网友:
扫盲贴要顶!

网友:
机翼的上表面和下表面的弯曲(这个弯曲称为拱形)是不同的。上表面的弯曲比下面的弯曲更加明显,下表面在大多数具体机翼上是有点平的。在图2-5中,注意机翼剖面的两个极端位置的外观也不一样,飞行中朝前的一端叫 前缘,是圆形的,而另一端叫尾缘,相当的尖,呈锥形。
在讨论机翼的时候经常使用一条称为弦线的参考线,一条划过剖面图中两个端点前缘和后缘的直线。弦线到机翼上下表面的距离表示上下表面任意点的拱形程度。另一条参考线是从前缘划到后缘的,叫“平均弯度线”。意思是这条线到上下表面轮廓是等距离的。
机翼的构造通过成形来利用空气的对应于特定物理定律的作用使得提供大于它的重量的作用力。它从空气获得两种作用力:一种是从机翼下方空气产生的正压升力,另外就是从机翼上方产生的反向压力。
当机翼和其运动方向成一个小角度倾斜是,气流冲击相对较平的机翼下表面,空气被迫向下推动,所以导致了一个向上作用的升力,而同时冲击机翼前缘上曲面部分的气流斜向上运动。也就是说,机翼导致作用于空气的力,迫使空气向下,同时也就提供了来自空气的相等的反作用力,迫使机翼向上。如果构造机翼的形状能够导致升力大于飞机的重量,飞机就可以飞起来。
然而,如果所有需要的力仅仅来自于机翼下表面导致的空气偏流,那么飞机就只需要一个类似风筝的平的机翼。当然,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在特定条件下被扰乱的机翼尾部气流会足够导致飞机失去速度和升力。支撑飞机所需力的平衡来自机翼上方的气流。这里它是飞行的关键。大部分升力来自机翼上部气流的下洗流(因机翼所产生的下降气流)的结果,这个事实必须透彻的理解才能继续深入的研究飞行。然而,给机翼上表面产生的力和下表面产生的力指定一个具体的百分比是既不正确也达不到实际目的。这些(来自上下表面的力以及他们的比例)都不是恒定值,他们的变化不仅取决于飞行条件还和不同的机翼设计有关。
应该明白不同的机翼有不同的飞行特性。在风洞和实际飞行中测试了成千上万种机翼,但是没有发现一种机翼能够满足每一项飞行要求。重量,速度和每种飞机的用途决定了机翼的外形。很多年前人们就认识到产生最大升力的最有效率的机翼是一种有凹陷的下表面的勺状机翼。后来还认识到作为一种固定的设计,这种类型的机翼在产生升力的时候牺牲了太多的速度,因此不适合于高速飞行。然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有趣事情,通过工程上巨大的进步,今天的高速喷气机又开始利用勺状机翼的高升力特性这个优势。前缘(Kreuger)襟翼和后缘(福勒)襟翼从基本机翼结构向外延伸时,直接的把机翼的外形变化为经典的勺状形态,这样就能够在慢速飞行条件下产生大的多的升力。
另一方面,特别流线型的机翼有时候风阻力很小,没有足够的升力让飞机离地。这样,现代飞机机翼在设计上采取极端之间的中庸,外形根据飞机的设计需要而变化。图2-6显示了部分更加普通的机翼剖面。

网友(2011-07-07):
先收藏吧!慢慢研究

网友:
百度里的。。。。分享得好,新手很多不知道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 如果有图介绍更加好 呵呵

网友G:
讲的很详细。。。

网友H:
顶一个!让我学到了东西。

网友I(2011-09-25):
回复 楼主:
绝对得顶~好贴~

网友J:
写得非常的好,学习了

网友K:
我想到了F14

网友L(2011-10-28):
飞机襟翼.

网友M:
标题
学习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