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 和 三叶46 到底选哪个?请大家帮忙 谢谢!

楼主(2009-04-03):
我有油直 一直用的 是三叶46
发动机
。现在想换os50。有两个问题让我很头痛:
1. 我现在使用 甲醇蓖麻 自配的燃料。质量如何不太清楚反正能烧。但是不是os50一定要使用高级的成品油?或者说 甲醇+蓖麻 这种自配燃料一定会损坏os?
2. 我飞的地方是农田 每次飞完飞机上的土多很多。进气口附近也有不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会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如果损害很大话 我就还是支持国货吧
我是新手 有愚蠢之处请大家及时指正 谢谢了!

网友A:
米多用OS的,毕竟进口货稳定,米少继续三叶,其实调节好了,也差不多哪里去,3D还是用OS的好~!~!

楼主:
能不能明确告之:甲醇+蓖麻 这种自配燃料会损坏os吗?

网友B:
应该不会吧

网友A:
成品油和自配油的差别就在润滑油不一样,说差别没有大的差别,相比不大,注意事后保养就可以了~!~!~!

网友C:
很多成品油的润滑油含量在17%左右,大部分都不含蓖麻油。蓖麻油的燃点比合成油高,在发动机贫油的时候能更好的起到润滑作用。
蓖麻油比许多合成润滑油贵。
成品油比自配油多了消泡剂,缓蚀剂等少量成分,这些都不是决定因素。
我用自配油,润滑油用的是 klotz 的 kl-100 和 Kl-200,前者是含20% 蓖麻油的合成油,而后者是 100% 的合成润滑油,但我还会加一些蓖麻油进去。

网友D(2009-08-17):
如果三叶不坏那OS 绝对坏不了

网友D:
只是不用好油发挥不了蓝头的性能,而三叶用了好油也达不到好的性能

网友E:
3叶是垃圾.无法正常的用.OS吃素油威力发挥不出来.对发动机本身没影响

网友F:
建议上三叶52。。 调试麻烦点。。 偶正调着呢。。。 等几天我调好了上文。。。。

网友G:
根据你的描述,个人看法,继续用国产

网友H:
我装了个0S7O在YT600上超暴

网友I:
网上流传:入门者用OS、中级者用三叶、高级者用YS、SETO.。

网友J:
别一棍子 把ASP 打死..
调好了 用着也不赖...又不是人人都喜欢玩3D

网友K:
先用三叶慢慢折腾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