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弟刚弄个GL450

楼主(2009-04-03):
小弟刚弄了个GL450 不过····
请问大家都在什么地方买配件?
请知道的给个回复 谢谢各位 PM我

网友A:
两种方式,一种是买原厂。联系厂家购买,另一种就是购副厂件。淘宝一大堆

网友B:
楼主可能是新手吧,玩450得小心噢,多潜水,安全第一。

网友C(2009-08-19):
我觉得原厂的要好点

网友D:
容易烂的用副厂,不容易烂的就用原厂咯

网友D:
中轴选原厂的好一点,怕射桨

网友E:
个人建议,受力大的,一定要用原厂货,平衡杆什么的容易坏,而且不太受力,或者对飞行影响不大的,可以用副厂的。毕竟每家厂大大小小都有点赚配件钱的意思。性价比绝对副厂高,但是质量………………原厂的质量绝对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