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450V2皮带问题

楼主(2009-04-03):
今天飞450V2尾浆扫了下地。。结果皮带就脱离了尾轴。。高手给指点写怎么解决。。需要拆尾波箱吗?拆了后还需要调整什么吗?在就是V2的压带轮是不是拆掉就好了。。紧急求助中。。。我再等。。

网友A:
最好好换个带槽的压带轮就好弄了!
刚才电话忘记说了!!

网友B:
原厂皮带容易掉出来,副厂的不容易掉,怕掉就把皮带拉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