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电调接电后无法启动电机烧毁!

楼主(2009-04-03):
接电检查各通道正常后推油门准备启动,看见电机抖了几下不转,赶紧收油门,不起作用。然后电调开始冒烟,迅速断开电源,但是为时已晚,电调烧了 真是晴天一个霹雳啊,才买了几天。现已邮寄回去,不知如何处理,看能不能保修。

用另一个电调试了下,正常。应该是好盈电调的问题。

网友:
 哥们,你的是好盈什么型号电调?白金版么?

网友:
 不会吧。LZ也太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guard

楼主:
已经同意换新的了,呵呵~

楼主:
拿到新的了~

网友:
我有一个电调是同样的故障,可是那时电调已经使用1年了。同样是一接电就冒烟,寄回去修理。损坏原因他们也说不出来,维修费45来回快递30共75。还好修好后和新的没什么不同,照样满负荷使用。

网友:
我的因为这样都不知道烧了多少了

楼主:
刚换了新的,今天又烧了
天哪!

楼主:
历史重演啊

楼主:
联系了卖家,二话不说给换。不过这次换成奔腾的
可是希望别再来这样了,不然我真要绝望了

网友B:
不知道如果电机KV太高,电感太小,电调PWM频率不够高,会不会导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如果电机KV太高,电感太小,电调PWM频率不够高,会不会导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不懂

网友:
启动的一刻是没有转子转动的反电势的,很容易造成过大的电流。
如果电机KV太高的话电流更容易过大。
如果楼主用的电机太狠(飞机的应该不会吧。。。总之会烧电调不应该赖电机)就有可能。
可以去看看车用的无刷电机,那个才叫变态,最高的KV8000往上,是540级别的。定子匝数2.5,3.0左右,对应的电调PWM频率都很高,比如quark80安车用无感无刷是不可调的38kHz。
同样的油门开度,也就是同样的PWM占空比的时候,工作频率低的,导通时间长,会给定子电流更长的上升时间,很可能达到跟短路差不多的程度(3圈很粗的绕线,本来就跟短路差不多),所以根本不敢用一般飞机无刷那种十几千赫的工作频率。

网友:
继续关注,我用奔腾系列的40A很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2218 的电机,应该没什么特别吧...

楼主:
换了一个新的,没用几次又这样烧了。
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1313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如果要定量的话我是说不好。感觉小电机KV高点也是正常,一般说来电机越小KV越高。不知道你那电机KV多少的?

楼主:
好像3550的

网友C:
应该是假货  和我非常相似  我也是一模一样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假货  和我非常相似  我也是一模一样的原因,

没听说过有假货啊,怎么辨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假货  和我非常相似  我也是一模一样的原因,

是听说过

网友:
楼主是跟商家换啊,还是跟厂家换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听说过有假货啊,怎么辨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听说过有假货啊,怎么辨别?

你好!

事实确实如此。目前国内市场存在大批仿造和伪造好盈科技的产品。这也是好盈科技公司在1年半前完全停止Pentium、Guard和Sword这三个系列的电调后续研发的原因。好盈科技在去年圣诞节发布了Platinum(铂金)系列无刷电调,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产品。虽然产品发布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经过好盈科技研发部的努力,问题正逐一被解决。这个系列的产品在海外也得到了肯定的评价(模友可以参考海外著名的直升机论坛www.helifreak.com 论坛上关于好盈Platinum系列电调的实际使用评价)。
自好盈科技发布各款产品以来,其仿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从空模产品延伸到车模产品(车模产品现在是在做外形仿制甚至包装盒仿制)。好盈科技凭借自身的独立研发能力和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始终走在仿制品的前面。因此,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所谓好盈程序的电调,采用的仍是好盈科技在两年前的技术。

我公司将在下周公布一些仿制品的照片。

祝周末飞行愉快!

网友:
希望尽快给仿制品曝光

楼主:
仿造和伪造还是有区别吧。所谓仿造是模仿,但不会贴好盈的商标。伪造则属于假货,已经打上正品的商标是冒牌货。
仿造好盈的见多了,但冒牌假货还没见到曝光...
要普通魔友辨别真假实在有困难,应该采用一些现在普遍使用的防伪技术就好了。要说仿造,B6充电器才叫多,我觉得imax用防伪编码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