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蒙皮可否蒙内凹表面

楼主(2009-04-03):
如题。。内凹表面蒙蒙皮是否会导致蒙皮弹起,脱离材料表面

网友A:
很有可能
内凹表面建议用“粘”的方法贴蒙皮,收缩力会使蒙皮弹起
除非像翼根上反角那样,有大面积的蒙板才能保证蒙皮粘住

网友B:
如果是热缩蒙皮的话肯定要出问题
如果就是冷敷的话没事

楼主:
哦~~~~哦,谢谢老大指点,我上表面就用热缩,下表面用胶粘就好了,呵呵

网友C(2009-05-06):
当年做的P2A牵引用的是NACA6409之类的翼型 都是用的绵纸和透布油
其实现在要做 木头的飘飘之类的机子 蒙皮可以考虑用 普通的涤纶薄膜 先用粘的牢 沾在骨架上 再用 电吹风 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