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8 如何设置混控!!新作马头的幻影2000,在线等 ...
请教,T8 如何设置混控!!新作马头的幻影2000,在线等啊

楼主(2009-04-03):
新作了马头的幻影2000,在装副翼
舵机
的时候,不会弄了,一般副翼的两个舵机是接哪两个通道 ,如何设置呢,在线等,谢谢!!

网友:
用Y线接连两个舵机 接一通道!

网友A:
一个接到1上 一个接到6上。打开副翼襟翼混控就可以了

网友B:
错啦,这个就是飞翼的混控啦 ,一般来说,右侧接1 左侧接2 然后开启升降舵混控,也就是三角翼混控即可

网友C:
第一,发现。。。。菜鸟真多。。。。。
第二,发现。。。。菜鸟不觉得自己是菜鸟。。。。。

网友D:
如果是副翼,用Y线就可以了...如果要设混控,一个接1,一个接6,然后进菜单的第11项,副翼差动控制设置..
如果是副翼升降混控,一个接1,一个接2,然后进入第10项高级混控中的升降舵混控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