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123的焊接时间

楼主(2009-04-03):
买了A123
电池
,还买了个100W的烙铁,但估计是虚标,焊不了.我焊时觉得贴着电池上的焊锡差不多10秒都没能熔化烙锡,不知道电池会不会过热,所以就拿开了.不知道大家在焊的时候烙铁贴在A123电池上面停留的时间有多久?

网友A:
是不是焊锡丝质量不好?焊接电子元件的焊锡一般含锡63%,其余的是铅,如果这个比例差的太多的话,很有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不知道哦,没看到标识.只看到写焊剂1.5-3%.不过没贴着电池是可以很快熔化的.只是一碰到电池上面就变硬了,估计是烙铁虚标太多的问题.又怕危险不敢贴着太久.

网友B:
在焊点上加点酸 我用40W的烙铁焊锡很容易就焊上了 焊锡很白的那种

网友A:
烙铁的功率储备不足。买把优质的烙铁,30-40W足矣。

楼主:
在焊点上加点酸 酸醋?可能确实是烙铁的功率储备不足.不知道可以贴着在上面停留多久呢?

楼主:
没有盐酸哦

网友C:
我用200W的上。。。好好上

网友D:
我的A123电是用75W电烙铁焊的,我用的锡丝是内带松香的比较好焊,A123电的可以承受400-500度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