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6C 飞lama v4 问题 求解!!

楼主(2009-04-03):
原装 0404的控 玩模拟器时间长,可能功率管挂了。3米之外jj狂抖,找不到C2314的功率管配件,网购运费太麻烦。也不想修,专用玩模拟器。想买个 天地飞6C 72M的控 继续飞v4,为以后上450准备。
         现在的问题是:原装控和接收晶体是 35.180M,如果上6C 72M的 把接收机晶体也换成72M的,不知道能不能飞?不想多花钱再另买和6C匹配的接受机,求解!!

网友:
不可以频断不同,不过你可以换4in1接收模块

网友:
换72M的接收机 就可以了

网友:
全套 控和接收 都要换!

网友A:
忘了说了 换了接收 混控陀螺仪 还是个问题!

既然想上 450 就一次都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 换了接收 混控陀螺仪 还是个问题!

既然想上 450 就一次都买了吧!

LAMA的接收模块换就够了,FUTABA shift 的接收跟三合一没有兼容性问题的

楼主:
多谢各位,在淘宝上看的72M 6c 带个72的接收机,估计应该可以!!顺便再问下,如果原本72M的6c 插上35M的晶体,(简单的说:不换接收,只换晶体6c用35M的晶体)能不能行!!